请教各位 关于购买X6 PLUS考虑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07-06):
1. X6 PLUS用的充电程序和X6是不同的?

2. 例如3S*2 2S*3充电时 几片压差较大 那充电时间会延长很久吗

3. 正常从3片电压3.7开始冲 多久才能将两块3S 2200充满

4. X6 保姆可以充2S电池吗  某商家告诉我可以  可我看那个接头怎么都不像是2S平衡接头
保姆充电是同时进行的吗

5. 最后一个问题 淘宝价格精彩纷呈啊 4XX 5XX 6XX都有 难道有假货? 次货? 或者....
4XX的能买吗   请各位购买过的PM个链接 谢谢

也请各位说说自己的使用感想  谢谢

本人主要玩锂电 不用其他电池 这样买A6会更好吗 但是又看到A6问题似乎蛮多的

所以比较倾向于买X6 PLUS  预算800

还有别的充电器也可以推荐一下

小弟问题比较多 希望各位不胜赐教 谢谢

楼主:
 沙发自己坐  希望能买个合适的充电器

网友:
1. X6 PLUS用的充电程序和X6是不同的?可以用USB链接电脑升级固件!
2. 例如3S*2 2S*3充电时 几片压差较大 那充电时间会延长很久吗  如果压差过大,平衡时间会很长
3. 正常从3片电压3.7开始冲 多久才能将两块3S 2200充满 2块没试过,1块如果很平大约20多分钟
4. X6 保姆可以充2S电池吗  某商家告诉我可以  可我看那个接头怎么都不像是2S平衡接头
保姆充电是同时进行的吗  可以同时冲5组3S或5组2S
最后一个问题不知道,我在卖一个很新的X6  PLUS+保姆,不在这里贴链接了,自己去2手区里找

网友A:
1. X6 PLUS用的充电程序和X6是不同的?
2个不同产品,硬件软件都不同

2. 例如3S*2 2S*3充电时 几片压差较大 那充电时间会延长很久吗
对,会比较长,所有串冲+平衡充电器都是这样

3. 正常从3片电压3.7开始冲 多久才能将两块3S 2200充满
如果你的2组电池压差很小,那么用2.2A冲大约1个小时左右

4. X6 保姆可以充2S电池吗  某商家告诉我可以  可我看那个接头怎么都不像是2S平衡接头
保姆充电是同时进行的吗
Maxpro公司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保姆的产品,因为保姆的效率是很低,一个接着一个冲
在X6时代,Maxpro出过一个加速器产品(Maxpro X6 Accelerator) ,链接X6充电器,可以
同时冲5组3S的锂电。
在X6PLUS时代,Maxpro出了X3,X2系列五胞胎,和加速器最大的不同在于五胞胎系列
可以单独使用,无需连接X6或者X6PLUS充电器,也是同时冲5组电池,但每路的电流
升到3A

5. 最后一个问题 淘宝价格精彩纷呈啊 4XX 5XX 6XX都有 难道有假货? 次货? 或者....
4XX的能买吗   请各位购买过的PM个链接 谢谢
目前没假货

另外补充几点,X6或者X6PLUS都是可以通过USB链接电脑进行充电器固件升级
,另外X6PLUS还内置了舵机测试功能和可调电源功能,对于镍氢电池还专门使用
了很独特的充电算法,一般车模比赛使用的镍氢电池会用到这个算法。

Maxpro 中文网站: http://www.Maxpro.c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X6 PLUS用的充电程序和X6是不同的?
2个不同产品,硬件软件都不同

2. 例如3S*2 2S*3充电时 几片压差较大 那充电时间会延长很久吗
对,会比较长,所有串冲+平衡充电器都是这样

3. 正常从3片电压3.7开始冲  ...

LS回答的术语很专业也,但是细节不对吧,2块我没试过,因为同时冲2块3S需要一个转接板我没有,不过如果电池很平,用1.1A冲2200毫安的电池只要20多分钟。你所说的加速器,我们也俗称为保姆,只是指的同一个东西就是,你说加速器冲3S吗?有图有真相吧

网友:
转帖别的模友对X6和A6的评价,个人觉得说的很不错!
A6 可以多充,再加上保姆,如果你有4块电池以上,有了A6你就不用烦了,它能一次充十几块,当然得有保姆照顾,当然充电时,最好有人看着,防止万一。A6就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充电器。

如果你电池不多,可是又想了解电池的特性,如放电曲线,电池内阻什么的,那可以用X6P,它最多可同时充2组3S电池(得买转换板,或自己做),不过,它没有保姆,如果你要充多的电池,就要自己动手换电池了。另外,你甚至还可以充1节5号电池,哈,这可是A6不行的。
X6P还可以:
1.充各种电池,从5号电到A123,甚至电瓶
2.可以测舵机的死区,分辩率等参数
3.可以跟电脑USB连,测电池的内阻。
4.可以作一个精确的恒压源用,比如,你可以做为数字逻辑实验的电源用,作为笔记本电源,作为电子琴电源,作为充电器用,哈,自己想去吧
功能很多。

简言之:
如果你只是要充电池,那就用A6吧。
如果你除了充电池外,还有什么别的想法,那就用X6P吧。

最后补充:A6和X6P充2节以内的电池,效果差不多。当然,如果电池质量不好,电压差比较大,那X6P会慢一点,因为它是串式平衡充,而A6是并行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回答的术语很专业也,但是细节不对吧,2块我没试过,因为同时冲2块3S需要一个转接板我没有,不过如果电池很平,用1.1A冲2200毫安的电池只要20多分钟。你所说的加速器,我们也俗称为保姆,只是指的同一个东西就 ...

金属外壳的是当时X6时代的加速器,要配合X6使用用,只能充3S,我们常用的3S(4pin)插口旁边一个小点的插口,也是3S(注意看也是4pin),是另外一种电池平衡口。
补充以下关于X6 plus的平衡能力,我个人体验是明显比X6强很多,试验过2组3S电池组成6S同时充(原来做过一个视频,找不到了),压差大于200mv,只比单充一组的时间稍长。只是有个现象,电压高的一组(A)按照正常时间结束,电压低的一组(B)在A结束时也会达到4.15以上,并且A的三片之间是平衡的,B的三片之间也是平衡的。最后再单独把B电池插上去补充几分钟就行了。

楼主:
有个问题,在淘宝介绍上面是说如果x6plus在充电前有对电池质量进行测试,通过才能启动平衡算法,那问题是,通不过就不能平衡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在淘宝介绍上面是说如果x6plus在充电前有对电池质量进行测试,通过才能启动平衡算法,那问题是,通不过就不能平衡冲了?

国外的几款充电器都有此算法,拿TP的TP1010B 10S 200W充电器来说,你电池的压差大于70mV
他就会不让你充电,蜂鸣器发出警示声。
X6PLUS没有这个限制,如果发现电池压差很大,也会继续充电,只是最后的CV阶段时间会很长

楼主:
基本已经确定买x6plus了,最后还有些问题

6s转换板在淘宝店家配套里面一种除了平衡冲插头连接充电器还有两个香蕉头连接充电器,另外一种就只有平衡冲插头,请问是哪种?另外x6plus的电源输入线上面是不是已经有鳄鱼夹了直接接到开关电源就能用?

麻烦各位说一下,除了电源,6s转换板外还需要什么配件,我好一次买齐

12V15A开关电源能用在这上面吧,平常只冲2s~3S锂电池

麻烦各位了,万分感谢!

网友C:
建议把它OUT了,免得用两天还要出,折腾银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把它OUT了,免得用两天还要出,折腾银子啊!~

x6plus的故障率是明显低于una6的,你这话从何说起

网友:
我有一台要出,PM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x6plus的故障率是明显低于una6的,你这话从何说起

14MZ还有坏的呢,知道为啥从来都没见过说过吗? 因为那些米人根本不上论坛的,坏了你也不知道。

网友D:
LZ 怎么不买 iCharger 1010B+ 10串10A多功能平衡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怎么不买 iCharger 1010B+ 10串10A多功能平衡充电器
 1000+超预算

网友:
X6平衡时单路电流多少?现在用的B6平衡电流只有300毫安,慢啊!X6功能强大可以绘曲线挑电芯。这个功能很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