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出现杂波的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0-07-07):
这是两段视频的截图,图像左侧明显看到竖状条纹,奇怪的是这两段视频用不同的摄像头,OSD,
舵机
,接收机甚至
电池
都不一样。发射机倒是同一个,发射机我测试过,分别用这两个摄像头跟发射机远距离测试,图像均无竖状条纹,很郁闷!看到这条纹很恶心,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我的视频有时也会在左侧出现与楼主一样的杂波,但只有在视频信号不是太好时出现。

网友B:
独眼龙用7.4伏电池供电,在视频输入和输出端加升压模块升压至12伏,升压输出端加上滤波电容进行滤波就能避免此类事件发生。

网友C:
干扰是由电机运转时候产生的电干扰造成的
需要并联电容进行滤波

网友D:
我说,干脆点,独眼龙7.4V,图传用3S ,与动力电三套各自独立,什么事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