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择马达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7-07):
1、小弟之前玩过车模,对马达的转速和扭力主要按T数来表示。比如电车入门级马达使用比较多的是540级27T有刷马达(大家一般都叫白皮马达)。

T数越大转速越快,T数越小扭力越大。跑竞速的玩家多用无刷9T、8.5T…  我玩仿真类的拖车,主要用有刷50T、70T的,一起玩的一个高手用过100T的。无刷马达也有大T数和小T数的,玩攀爬的朋友多用大T数的无刷套装。

最近开始对船模入迷,来到这里看到大家讨论马达都用KV值表示,KV值大转速高扭力小,KV小转速低扭力大。
那是不是可以说KV值与T数十一个概念呢?或者说KV值和T数存在某种对应关系?

2、我潜水了很久看了很多帖子;大家都说先选马达,然后根据马达来选择电调,最后再匹配电池。我看了半天还是没看明白如何根据KV值来选择电调?

3、在淘宝看惦记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如下的表示格式:
如,新西达A2212 KV1000 无刷电机,新西达2217 KV1250 无刷电机,新西达H2208 KV3200 无刷电机等
请问上面的A2212,2217,H2208都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感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
2212指直径度和长度,基本上就是说马达的大小。
KV指每得到1V电压获得的转数

网友A:
2212,2217,2208这些都是马达的型号,可以直观的理解为22是腰围,12 17 08是身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2217,2208这些都是马达的型号,可以直观的理解为22是腰围,12 17 08是身高

比喻的好,一下就明白了;多谢!

另外KV是不是和T数有一定联系呢???

网友:
你看看现在常规的无刷电车在类比以前有刷的就大概可以得到关系了

网友:
2212,2217,2208这些都是马达的型号,可以直观的理解为22是腰围,12 17 08是身高
太有才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