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改断阶,各路高手拍砖,指教

楼主(2010-07-07):
废话不多,开始上图

网友:
过弯悠着点

网友:
改阶梯不是这么随便改的

楼主:
没钱买船,只好自己瞎改

网友:
LZ用了几根针啊 哈哈 这船悠着点开

网友:
这船咋还长毛的?
仔细一看都是大头针,干啥的?固定用?

网友:
注意加固...别跑一半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头针是固定用的: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准备外面打磨后加玻璃纤维布,估计强度够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基本上固定得用个二三十根大头针固定

网友:
会不会做成负压变成拖水?

网友:
有针灸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