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到了,大家的燃油都是怎么存放的啊!

楼主(2010-07-07):
真担心温度过高会自燃

网友:
放到车库或地下室。还要注意放到小孩不容易接触到的地方。

网友:
如果到外场飞的话,千万不要把燃料放到汽车里,即使要放也一定要把车窗全部打开(不然车内温度=燃料燃点 )。

网友:
放在阴凉的地下室,或者比较阴凉的房间。通风是关键。别最后没拧紧泄漏了,造成人员中毒就麻烦了。

网友:
哪有那么可怕!操作时别抽烟点火就行,平时密封、别被太阳晒就没问题了。

网友:
甲醇小心点为上,天气热,易蒸发

网友:
一年四季都是那个位置---墙角

网友:
注意挥发,这会在狭小空间形成然爆极限,防止小孩子,甲醇有毒!千万别放在卧室和厨房:-)

网友:
避光阴凉处存放即可......注意密封

网友:
太阳下爆晒!

网友(2010-09-07):
之前看过一个帖子说甲醇的燃点是六十多度,吓坏了,然后一段时间车尾箱都不敢放。

今天想想,不对呀,平时飞行下来的时候发动机肯定超过60度吧,那表面粘的甲醇为什么不自燃。

马上上网查了,原来甲醇燃点是463.89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亲爱的将军同志,燃点和闪点概念不一样

网友:
正因为燃点和闪点概念不一样,而那个帖子说的是60度是"燃点",所以才让我恐怖。

燃点应该是不需要任何点火措施就会燃烧的自燃温度吧。

甲醇熔点-97.8,沸点64.5,闪点12.3,燃点463.89,应该没搞错吧

沸点的意思就是你把没盖盖子的瓶装甲醇放到车尾箱,达到这个温度,甲醇就会想烧开一样迅速和尾箱的空气混合。
然后
闪点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温度上,你的尾箱(音响)线路闪出火花,你的车子马上变成火 箭
燃点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温度上,就算你的车子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会变成火 箭

网友:
恩,好的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高马赫数下超燃氢燃料发动机自点火的机理和其发生的必要条件

网友:
楼上的说的太高深了,不懂!

网友:
就是冲压发动机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