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0A电调烧成这样换能修吗?换个什么样的多大电流电调好?

楼主(2010-07-07):
1、累计接点不到30分钟固朗40A电调烧了见图,通电后还能转,能否维修?
2、不能修的话想换个好盈40A的还是60A的好呀?是不是电调大点不容易烧,换的大点电调有没有对转速或电池等方面的影响?电机是固朗紫色KV3500,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固朗的电调是好赢代工的。寄回好赢的工厂让好赢给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朗的电调是好赢代工的。寄回好赢的工厂让好赢给保修

是这样呀,哪不换好盈的了,呵呵,一直还想换个好盈的呢,

网友:
这个看着很象是电机线短路造成的。

网友:
就这么几个管子,能是40A的吗????或许单管很强。。。

网友:
烧的不算严重,换管子应该就好了

网友:
固朗40A电调

网友:
应该是30A的吧,我也有一个,烧得比你的严重,线路板都烧穿了~还是修好了。

网友:
MOS管换掉也许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