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玩具飞机的问题

楼主(2010-07-07):
我是飞固定翼的,不过很喜欢直升机!
自己有一个小玩具,环奇825!
最近出了点问题,特来向高手们请教学习!
接收是四合一的,正常情况下接收机接收到控的信号以后接收机上的红灯就转变为绿灯!
但现在一直亮红灯,接收不到控的信号了是怎么回事?
上午还是好好的,下午就不行了!
请教了。。。

楼主:
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方案是扔了,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是扔了,买过

方案不错,采用率较低!
哈哈!
能省则省,我也比较想知道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控的电压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的电压低了!

感谢兄台指点!
电压没问题,刚充的电啊!

网友B:
那就就要找一套一样的交换来试下,才知道到底是控的问题,还是4合1接收的问题了。

可以再买一套,这套当配件,或者修好后出掉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就要找一套一样的交换来试下,才知道到底是控的问题,还是4合1接收的问题了。

可以再买一套,这套当配件,或者修好后出掉一套

哎,这不资金比较紧张么!老婆不给钱啊!
前几天刚买了几块动力电还是求了好几天!
现在老婆给下规定了,说两年内不许买航模了!
呜呜。。。

楼主:
哎,问题贴的回帖率不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问题贴的回帖率不高啊!

呵呵,因为你问的是玩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因为你问的是玩具啊!

哎,只有老兄一直帮忙啊!

网友C:
是不是晶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晶振的问题?

就悬殊了两个小时不会就坏了吧?

网友B:
我第一架电直是S107,3.5通,就是3通带陀螺仪的,淘宝上买的,连运费100元以内,很好飞,要不你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架电直是S107,3.5通,就是3通带陀螺仪的,淘宝上买的,连运费100元以内,很好飞,要不你也试试?

谢谢兄弟好意!
我只是想修好它!

网友:
要先确认是控还是接收的问题,找个好的控或收一试不就结了!

网友:
只能用替换法

网友:
先检查一下你那个油位高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