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改选哪个平板天线?

楼主(2010-07-07):
5.8g的距离实在不怎么样啊,请各位推荐个效果好的平板天线,谢谢

网友A:
试试这个?
请勿公布淘宝链接地址
版主留

网友B:
购买定向天线或者全向天线时最好关注其适用频点范围,角度,增益三项指标,确定是否合适的指标为:首先一款合适的天线其工作频点范围与你所购买的发射机频点多数一致或均以囊括在内,其二,定向天线工作角度由最小的20度到120度不等,一定要注意最好购置35度以上的定向,其三就是增益了最好选择10db以上的即便折算80%10db也相当于8db了。

网友C:
自己做个 双菱阵列,,,解决问题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2089
试试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