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和油门曲线

楼主(2010-07-07):
我的机机450PRO,不知如何设定螺距和油门曲线,能给个具体的数据或方法吗?

网友:
月经贴了,照说明书设置不就好了

网友:
一般飞行: -2/0%, +6/50%, +12/100% 。        特技: -12/100%, 0/100%, +12/100%         只做参考,实际要在飞行后做调整…          多潜水,关于如何设定螺距的帖太多了~找找吧。

网友:
新手正负螺距最大设大10~11°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机机450PRO,不知如何设定螺距和油门曲线,能给个具体的数据或方法吗?

具体方法不是很好说吧,不如当面去问老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方法不是很好说吧,不如当面去问老手

不如自己花几分钟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
油门:0 37 65 84 100
螺距:43 60 75 85 96
65油门悬停  具体数值根据自己感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