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46发动机地面运转正常,上天为什么总熄火啊,请高手指 ...
os46发动机地面运转正常,上天为什么总熄火啊,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07):
一台20个起落的OS46
发动机
,地面启动、高低速、闪油均正常稳定,上天后总熄火,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会不会贫油啊 调富油一点看看

网友B:
地面抬头和低头试过没

楼主:
地面抬头低头均好,和前些时候唯一的区别就是,排气加了段胶管,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C:
有时候OS真没有三叶好使~

网友D:
注意一下散热!夏天过热也会熄火,
我的一台三叶46一直很好,装在P51里,散热孔开小了发生过过热熄火。

楼主:
检查了油管、油箱、重锤,没有问题,无漏气,又看了些坛子里关于发动机的帖子,分析可能是上天后发动机转速增加,大油针开的有点小,贫油过热,下次在地面仰头全油门30秒调油针试试,这几天很热,我想也有关系,大家是否有同感?

网友E:
估计是贫油,切忌贫油,对发动机很不好。我一般调大最高转速在把油针开大两格。

网友E:
原帖由
llnnn
于 2010-7-7 22:37 发表
三叶比os好用的时候真是太少了,就算比os好用,也好用不了多久。哈哈。

网友F:
对于三爷,真是无话可说

网友G:
过热。OS有OS的用法,三叶也不是一无是处。性能OS的确比三叶强,但不一定是指稳定性。用OS熄火炸机的大有人在,哈哈

网友H:
估计是贫油

网友I:
贫油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J:
要检查邮箱是不是漏气、说实话OS灭火很难的。把邮箱的工作检查好,在地面试一下大车,飞机抬头测试。最后调整油针。

网友K:
油箱重锤检查(是否折到前方)、开大一点主油针、发动机和火头积炭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