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 osd 主板 C9 短路,是不是主控烧了?

楼主(2010-07-07):
 easy osd 主板 C9 (就gps接口旁边的那个电容)短路,一般是不是主控烧了?

网友:
换电容试试啊

楼主:
这种电容小电流应该基本不会坏的!我卸下也看过了

楼主:
等返厂修了

网友A:
这个返厂率这么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返厂率这么高吗?

都是自己折腾出来的 要不就是炸机炸坏的。

网友:
楼主是炸鸡炸坏的, 跟我说过了

楼主:
自己炸的!已经寄回路上,售后不错

网友B:
问哈炸坏的是不是保修范围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哈炸坏的是不是保修范围啊

炸坏当然自费维修咯,我为我的一时好奇付出了45元的代价,7456芯片烧了 还不含来回运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炸坏当然自费维修咯,我为我的一时好奇付出了45元的代价,7456芯片烧了 还不含来回运费。

上美信网站去申请两样片就是了。。。何必出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美信网站去申请两样片就是了。。。何必出钱

其实我其它板子上是有7456芯片的,但是自己没有工具换。别告诉我一把烙铁可以同时对付28个针脚的芯片

网友E:
一个电焊铁可以焊 28脚

网友:
免费申请的样片的性能是不好的,筛选出来的性能不好的才会作为样片免费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一个电焊铁可以焊 28脚

是可以焊,但用电烙铁如何拆除原来28脚已经焊好的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焊,但用电烙铁如何拆除原来28脚已经焊好的芯片呢?

热风枪

网友:
一把烙铁可以拆啊,温度调高点,然后用锡把芯片都围住,加温到锡都化了,速度拿下即可,然后拖啊拖啊,清理下,就可以了
如果有两把就更方便了,两边脚,一边一个,速度更快。

楼主:
脚多一般没经验用烙铁不好搞的!工具,手,眼,都得到位!还是请专家帮忙比较合适^_^!有芯片又比较确定问题所在的话,随便个修手机的地方都有风枪的,买包烟意思下就搞定!这样比较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其它板子上是有7456芯片的,但是自己没有工具换。别告诉我一把烙铁可以同时对付28个针脚的芯片
找个修手机的就搞定了

网友:
狠多事情并不需要都自己干,往往交给别人是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焊,但用电烙铁如何拆除原来28脚已经焊好的芯片呢?

用这种家伙 专门对付多脚IC 不需要太好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