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请教)一下:高速急停

楼主(2010-07-07):
高手们的直机在运动的急停,手法是怎样的?(阿拉伯那位)

网友A:
手法就是拉下再拉上,

网友B:
沙发说得对
比如冲高速正飞前进航线,然后突然拉升降舵拉起飞机,同时收油门用副桨距刹车即可瞬间止住,此动作号称“撞墙”,负载超大,有可能爆球头扣,或是大桨扫尾管等,做的时候要小心啦

网友C:
都切到IDLE模式了,你怎么收油门呀 只是正负螺距的变化而已

网友D:
再说的深刻点,就是对螺距的把握,另外手指也要快点

网友E:
倒飞猛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