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新直升机~~

楼主(2010-07-07):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本人刚刚废掉两架美嘉欣。。。感觉三通道实在玩具,飞起来没面子啊
想买个新的玩玩,价格在700款左右的四通道直升机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可以买个lama 好飞 没危险 700左右

楼主:
华科尔的 单桨 180d曾么样?

网友B:
700元你还是选双桨吧,要买单桨好飞好修便宜的,700不够

网友C:
嘿嘿,买双浆700还有节余,好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华科尔180d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双桨的会不会抗风不好啊。。。。

网友D:
搞个二手450玩玩

网友E:
新手,也在关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450是什么牌子的直升机啊?

网友F:
九鹰260A,耐摔,练手很不错,新的500以内,二手的300以内。
另外,你还不知道450,就说明潜水少了,多学习学习。
其实,700弄个好点的控+模拟器练习,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哦

网友G:
是一种简称,也是一种习惯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继续潜水~~~

网友H:
单桨好飞好修便宜的只有450了 不过700元二手的也很难收到一套

网友I:
算了,先攒够配件钱在说啊

网友J:
别买180d..
700少了点 买个无刷丘比特V3吧 V3就是难看 不过便宜
我的是180d 很帅 很酷
不过配件贵

网友K:
别要华科尔的。贵。容易坏。

网友L:
看你个人需求,新人一般最好上先上LAMA,这种是最合适新手上路的机子,LAMA6不错,价格也比较便,普通板的也就350,2.4G的也才400块钱,性价比高

网友M:
首先坚决别买WK和ESKY,有三款可以考虑考虑,雷鸟4代,lamaV4,丘比特3,都很不错,很耐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