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电磁舵问题

楼主(2010-07-07):
自制的电磁舵在线圈外加回中磁体运行时发热严重.就是加了限流电阻也象个电磁炉,调解摇控器在下止点和中止点时不发热,上止点时和其它位置时发热有叫声振动大.求解

网友A:
线圈阻值太低了吧?我就是这样烧掉一个三极管。。。也是发热+震动+啸叫~~

楼主:
回去测测电流,电压和频率,可惜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阻值太低了吧?我就是这样烧掉一个三极管。。。也是发热+震动+啸叫~~

烧了的线圈电阻是多少?

楼主:
线圈阻值53欧姆电感量不知串接电阻1/4瓦68欧姆,通电时电阻不热线圈发热怀疑是涡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53Ω似乎不算低啊,用过成品线圈,没碰到这种现象。

网友:
拆掉舵臂,当电磁炉使,呵呵。

网友:
为什么要串联电阻,线圈的阻值跟驱动能力没有太大关系,有关系的是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