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是什么

楼主(2010-07-07):
各位,450是什么意思啊?260A又是什么?初入门,让大家见笑了,请指点一下,直升机这些常用的知识呗,像LAMA,450,260等等都是什么啊,通道我倒是明白了?不好意思啊,见笑!

网友A:
你要学会自己用论坛的搜索功能。

网友:
去淘宝搜也行

网友B:
新手多潜水吧,当然发帖能赚积分···但···
新手自己多动手吧···

网友C:
450是直升机的规格,好比19寸指得是电脑显示器规格一样,因为改规格配件比较多,国产的便宜,摔机成本低,所以深受初级玩家的追捧;
260A是上海九鹰公司生产的一款单悬翼4通道直升机,很轻很耐摔,只有27克重,好多人用它在家里室内飞着玩的,新手作为入门的也多;
LAMA是一种双旋翼4通道的直升机,新手比较好掌握,入门不错。

网友D:
450是型号,飞机的型号按照大小还有很多,像500.550.600.700之类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是指什么的型号? 电机的型号?还是?

网友F:
飞机大小型号

网友G:
这个一时半会的也和你说不清楚.....多多潜水多看看贴

网友H:
阿拉伯数字。

网友I:
450应该是亚拓的自编型号,因为兼容厂商多,变成通用的飞机尺寸描述

网友J:
450是亚拓的一种直升机的级别。
代表450MM,就是主轴中心到尾管末端水平距离,相应的,500,600,700,550 这些都是这样的。
而油机的30级,50级,90级是根据发动机的级别来分级的。
还有一些以使用的桨的尺寸来分级
以上这些都是航模界约定熟成的分级方法,大多是比较正式的航模。
像九鹰260A 这些数字跟尺寸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厂家的编号罢了。

网友K:
问这个问题的真该TJJTDS

网友H:
楼上的什么意思?

网友L:
是四百五十

网友M:
水潜的不够深啊,继续下潜。

网友N:
我发现有很多出来说风凉话的低素质人
我们新手不懂,才来请教的,你们出来恶搞个鸟啊???????

网友O:
大哥啊,450你都不知道的话,你潜水不到1天吧
如果不知道,搜索.................
话说这是我碰到的难以回答的问题.......

网友P:
新人禁止搜索。。。

网友Q:
嘲笑是低素质所谓的高手之类的半灌水常用的显摆手段,这里高手还是很多,有的还是给与解答,这样的才能成为高手,称之为高手,因为知道比自己高的人还有,没什么资本嘲笑跟自己一样走过那段路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