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打算入个艾特的P51 可以吗?已经做好长时间模拟的准备了

楼主(2010-07-07):
RT   艾特的P51  质量怎么样  看网上 好像有两种 一种迷你的  还有一种大的 哪个比较合适呢?

作为新手 我是直接入整机好呢?  还是买空机 自己买配件好呢?

我以前有过做模型的经验 动手能力还算凑合  不过没做过飞机模型

望 各位老师 给点建议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   有什么好的网店 推荐吗?  准备网购

网友:
入门最好是上单翼飞机  下单易的易失速   降落稍微有些难度

楼主:
谢谢LS 老师的解答

还有个问题  我是应该买整机好呢? 还是买空机 自己买配件?

以后可能还得换其他的机型  是不是现在自己买配件会比较好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S 老师的解答

还有个问题  我是应该买整机好呢? 还是买空机 自己买配件?

以后可能还得换其他的机型  是不是现在自己买配件会比较好 ?

老师不敢当 我也是新手  整机一般配的好象都是有刷电机电调 和4通的垃圾控  感觉还是空机好些   还要注意下 前拉机和 后推的飞机需要的电机KV值也不同 不能通用

网友:
新手首飞先飞赛斯娜比较好,首飞成功率高,飞真机和飞模拟器差距比较大,P51 可以做进阶机型,就是说飞好了赛斯娜再飞P51,可以少走弯路,飘飘和翼龙之类的用来建立飞行信心比较好,不过容易养成动作太大,一舵到底的毛病,所以不建议拿来练手,用来休闲飞行还可以

楼主:
回5L   谢谢  又长知识了

回6L   赛斯娜 我是不是也应该买空机比较好?  自己买其他配件 然后熟练后 直接换空机?

那 配件的选择 好像会受到赛斯娜 和 之后入手的机型 的差异 的限制吧

网友:
我就是塞斯纳入门的 推荐环球飞的 迷你塞斯纳182 好飞 耐炸 炸了好修 速度也不快 全套带控650左右 要是想玩下去,同时不缺钱,就买个整机不带控,自己另配个好点的遥控

楼主:
回8L  那遥控 选那个品牌的好呢?  以后要换机  选多少通的好呢?

哪款 遥控 性价比好呢?

网友:
看你怎么玩了,好点的DSX9就不错了。便宜点的DSX7

网友:
1,建议整机不带控,控自己买个tutaba的8通将来飞什么都可以,还省钱。。。2,买空机自己配的话太繁琐而且配不好不是动力问题就是烧电调,而且必须有人指点你该买什么样的舵机,电调,电机,电池什么的。。。。3,配不好重心就改变了,一般整机的话起码这些配件都是符合设计要求的。。。。4,飞一段时间后发现腻了再买配件重新改装也有乐趣。。。。5,我上来就飞的是苏27(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3223&extra=page%3D1&page=1),基本上模拟练好了也那么恐怖,其实涵道除了速度快不容易降落外,操控应该比飘飘机什么的容易(模拟器上就能感觉到)。。。6,P51没飞过,但是下单翼的确实需要技术,象红箭这类的就不是初学者应选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个人也挺喜欢涵道的  不过 一上来就弄涵道的  会不会有点勉强啊

楼主:
各位老师  谁能推荐个网店啊 都说买飞机得找30哥?

谁能PM我下 告诉我他店的地址啊?

楼主:
我的QQ:147750909  加我Q 告诉我也可以 谢谢了

网友:
P51不合适

网友:
祝你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