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双浆调节

楼主(2010-07-07):
请问大家,450的双浆大家主要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调节的??

网友A:
调连在十字盘上的两根杆准确些

网友B:
是调连在剪型臂上的吧?

网友C:
看什么飞机了,SPORT就两根可调,别的型号我都是调A杆

网友D:
调最长两根就行,放一圈,螺距大概增大一度,收一圈,则减小一度~~~调整到3D油门50位置0度,只要硬件不出问题,基本就没有双桨了~~~

网友E:
没有正反牙螺杆调起来就是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