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固定翼适合飞什么样的?

楼主(2010-07-08):
查了一下,入门机我觉得不错的有“塞斯纳”的四通机和“翼龙”三通机。不知道应该要哪种呢?三通机比四通机难飞还是好飞呢?

网友A:
三通比四通好飞对于第一次接触固定翼的人来说二通更容易

楼主:
二通机?怎么个样子的?。。。

网友B:
问题是你有多新?
新手飞 上单翼,滑翔机 好些
当然还有模拟器

网友C:
来飞滑翔机吧

网友D:
个人推荐你飞 好小子 飘飘机 副翼版
绝对好飞的飞机 还耐炸

网友E:
简易的动力滑翔机,塞斯纳要放到第二阶段。

网友F:
大赛好飞

网友G:
环球飞的塞斯纳好飞

网友G:
刚忘记一句, 塞斯纳耐摔,想摔都摔不坏

网友H:
最好的办法是买个好一点的轻木机,好好练习模拟器,因为轻木机动作相对比较精准,不需要考虑太多的除了机体以外的动作,那种泡沫机可以飞,不过反过来对操控要求高的多,不要整天想怎么经炸,任何飞机都不经炸的,练好模拟器,尽量做到不炸,这是可以的

网友I:
打算也搞个固定翼玩玩

网友J:
建议收二手的,飞机是肯定要炸的,这样比较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