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铣床怎么加工齿轮?

楼主(2010-07-08):
用铣床怎么才可以加工齿轮?

网友A:
卧铣床上齿轮铣刀,分度头定位滑台进给,

网友B:
直齿轮用普通分度头就行!斜齿轮就要有挂轮的分度头!

网友C:
最好不要用铣床铣,精度差。

网友D(2011-06-08):
那改用什么设备呢

网友E:
用铣床先D台插齿机,再用插齿机插出来

网友F:
滚齿机效率最高

网友G:
这坟扒的够深,顶起

网友H:
用齿轮模数滚刀,作个简易工装来滚齿轮

网友I:
齿轮立铣刀十分难买.必须定做.反正TB没有卖
齿轮滚铣刀十分容易买到.不过要卧铣才能用.还要分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