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高手请进,请教个练习步骤……

楼主(2010-07-08):
请问:
练习顺序应该是:
自旋悬停——》自旋翻——》自旋航线
还是应该:
自旋悬停——》自旋航线——》自旋翻

谢谢了!

网友:
我还停留在装机和悬停阶段。。。

网友:
自旋悬停——》自旋航线——》自旋翻 还有螺距的控制,能在定点翻

网友:
分享给你,我的练习,流程,先,四面画圆圈,正,四面画圆稳定了,自旋停,自旋刷锅,再自旋翻,也就是说要先完成自旋刷锅,再翻,我是这样搞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你在模拟器上玩玩就知道顺序了,没有必要刻意进行某项训练,但基本功是必须的

网友:
自旋悬停~自旋刷窝~自旋航线~自旋翻~自旋彩虹

网友:
自旋悬停~自旋刷窝~自旋航线~自旋翻~自旋彩虹-自旋筋斗-自旋地球仪-自旋全宇宙

网友A:
自旋地球仪不就是一个大筋斗吗?

网友:
自旋航线练好了,自旋翻就不用怎么练就可以随便翻了,当然,要想翻好还是得花点时间去练~

网友:
最后,练出来,就是,阿拉伯风格那种,自旋,宇宙天空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旋地球仪不就是一个大筋斗吗?
不,自旋地球仪是很多个大筋斗

网友:
哈哈,我还停留在潜水阶段呀!!!天天XTR郁闷得很

网友(2011-06-30):
帮顶啦!

大碗喝酒 -2 【灌水帖】请勿灌水,谢谢合作!版规请看: ...

网友:
我是这样练的,自旋翻-正自旋悬停(倒得还没练)-自旋刷窝正的还没练好,倒得没练

网友:
什么哦!自旋翻难度系数才1.5,比自旋航线,自旋刷锅这些低多了。
我是自旋过了,倒4面悬停都没过完就自旋翻了。

网友:
自旋悬停——》自旋航线——》自旋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