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00电机与齿轮搭配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08):
我的飞越500买的
电机
是郎宇红魔KV1960 的电机,齿轮为16T,但是我不想用A123来飞,想用30C 6S锂电来飞,请问高手们,我在不想更换电机的情况下,该换成多T的齿轮,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自己用1900KV的马达用12T齿轮声音就很震撼了。不过16T油门曲线得搭配好。看你用30C的电池那电池是不用担心的啦!就是不知道你的电调能不能撑得住。

网友B:
只能12T了。。。已经足够恐怖的转速。

网友C:
天哪,KV1960还16T齿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解答   收的别人的机器,该500前任是用A123玩的,我不想用A123  那我3D的话用多少T的齿呢,用6S 锂电 各位前辈请多指教 谢谢

网友D:
13T足够了,你电机kv那么高

楼主:
恩 谢谢了 已经淘宝了13T齿,也感谢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C:
我飞的也是FY的500,你现在KV1960的朗宇电机配13T的齿,要好好调机子,否则,FY的旋翼头在75%以上的油门可能就受不了了,如果配的是XXD的75A电调,我怕你没有低转速飞

网友E:
我是菜鸟,请问 T数大小,和电机KV值的关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