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工程模式和Mode 2校正方法

楼主(2010-07-08):
刚入了二手T8FG,改美国手之后,果然存在中立点位置偏移的问题,找了两天,终于在亚拓论坛找到了方法,和大家分享一下。

T8FG Service Menu 開啟工程模式
此方法跟12FG開啟大約相同..原此轉貼於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261288

插入你的SD 1G 或是2G記憶卡插8FG .用8FG格式化功能將卡格式化好...開一組新的模型寫入到SD卡..此時會產生一個文件在SD卡上Tinyfs.img.然後再將SD卡插上電腦上..用16進位軟體去編輯修改Tinyfs.img文件..修改位子如下
Tinyfs.img 檔案為隱藏文件請特別注意.還有16進位碼編輯器最常用的是ultraedit軟體 可以去搜索一下

00200 : 請將03或是43修改為23
02200 : 請將00修改為02
06480 : 請將此區段修改為 00 00 1F 77 93 D9 00 00 00 00 00 13 00 01 00 00
82A00 : 請將此區段修改為 54 38 46 47 20 20 54 45 53 54 28 4E 4F 52 45 53
82A10 : 45 54 29 00  字體區段會出現 T8FG TEST(NORESET) 這行字體

如果不是82A00 區段16進位碼不是 54 00 38 00 46 00 47 00  請搜索此碼..再將他修改成為 54 38 46 47 20 20 54 45 53 54 28 4E 4F 52 45 53 45 54 29 00 字體區段會出現 T8FG TEST(NORESET) 這行字體  這段區段.每張記憶卡大小不同產生的區段也不同..請特別注意

輸入字體區碼段如果修改別的還有其他公用

'T8FG TEST(NORESET)' - Shows all service menus and allows making all the changes.
'T8FG TEST(LIMIT )' - Shows only a sub-set of service menus, with limited editing possibilities. E.g. Cannot change the product id, band, area...
'T8FG TEST(RESET )' - Hard reset of the TX. All memory is cleared, total power on time is reset, product id is cleared, stick calibration is reset...
'FX-20 TEST(RESET )' - I don't have FX-30, so I never tried it. Don't know what it does.
'T8FG TEST(NOEDIT )' - Shows all service menues, but prevents any changes. Includes an RF test screen.
'T8FG SCREEN SHOT ' - A screen shot of TX can be made with SW-H. Screen shots are stored on SD card and can be extracted with ffs.exe tool.

依序圖片解釋功能
1.測試每個開關動作.包含觸控原盤測試
2.直昇機MODE2模式.國別
3.改機身ID碼..此碼在機子下面有張貼紙
4.應該是每個開關跟VR校正
5.上面共八個開關設定 3段是6個 2段2個
6.2.4G發射模組測試
7.韌體版本.總共開機時間.機子產品名稱
8.LCD液晶螢幕測試
9.觸控原盤校正

參考鐵漢大大的 FUTABA T14MZ搖桿、開關、螢幕校正程式!..圖可參考第四張圖片
具體步驟
1、進入page 6/9後, 出現LEFT/RIGHT/VR,表示校正左邊撥桿、右邊撥桿、VR旋鈕
2、先校正左邊撥桿,按RTN後,光標停留在「LEFT」上,接著就出現NEUTRAL,將所有撥桿放回至中央點,按下RTN完成中立點校正;這時會出現 WIDE,將左撥桿撥至右下角到底並保持(到底即可,別用力)的同時,按下RTN確認,接著校正左撥桿的的左與上行程,屏幕出現NARROW,將左撥桿撥至左上角到底並保持(到底即可,別用力)的同時,按下RTN確認,出現COMPENSATION完成,這樣就完成了左邊撥桿的校正。
3、光標停留在「RIGHT」上,右邊撥桿的校正程序也是一樣的。
4、VR校正,光標停留在「VR」上
NEUTRAL - 中立點校正
請將下列開關、旋鈕保持正確位置
LD、RD旋鈕:正中央中立點
LS、RS:中立點(有個刻度點請確認)
WIDE- 校正
請將下列開關、旋鈕保持正確位置
LD、RD旋鈕:向左轉到底
LS、RS:往下撥到底
NARROW - 校正
請將下列開關、旋鈕保持正確位置
LD、RD旋鈕:向右轉到底
LS、RS:往上撥到底
關機,取卡,再試試看,是不是好了,收工。

楼主:
T8FG/T12FG 工程模式SD卡自動創建程序

已經有人寫出自動建檔程序了..無須再用手動軟體去修改了..使用方法

原帖轉貼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Futaba T8FG 工程模式激活工具
1. 把SD卡放入電腦格式化 (無需空卡)
2. 把SD卡放入讀卡器,並啟動 T8FGService.exe 程序
3. 選擇SD卡對應的驅動器符
4. 點擊「OK」等操作完成
5. 彈出SD卡,插入T8FG中
6. 打開T8FG電源,工程菜單會自動顯示
7. 如果還需要使用這張卡存放模型數據,刪除TINYFS.IMG文件或在操作系統中格式化。
** 警告:小心使用工程菜單,自擔風險 **

Tools to create futaba T8FG service activator SD card.
1. Make sure the SD card was proper formatted by T8FG trasmitter.
(No matter there is model data in it)
2. Insert card to SD card reader and run T8FGService.exe
3. Select the correct drive where your SD card is in.
4. Click ok and wait the procedure complete.
5. Eject the card and insert into T8FG
6. Powre on T8FG and the service menu appears automaticly.
7. When your want reuse the SD card in T8FG to store model data. Just delete TINYFS.IMG in card root directory or format the card in OS.
** WARRING: OWN YOUR RISK TO MODIFY SERVICE MENU SETTINGS **

=========================
modify KEY.dat file to do other function. (Any string else to disable service function)
'T8FG  TEST(NORESET)' - Shows all service menus and allows making all the changes.
'T8FG  TEST(LIMIT  )' - Shows only a sub-set of service menus, with limited editing possibilities. E.g. Cannot change the product id, band, area...
'T8FG  TEST(RST SS )' - Don't Known SS stands for
'FX-20 TEST(RST SS )' - Do service FX-20, Don't know SS.
'T8FG  TEST(RST PCM)' - Don't Known detail, maybe reset PCM module locate
'FX-20 TEST(RST PCM)' - Do service FX-20, Reset PCM Module.
'T8FG  TEST(NOEDIT )' - Shows all service menues, but prevents any changes. Includes an RF test screen.
'T8FG  TEST(TELEC  )'  - Don't known what's purpose
'T8FG SCREEN SHOT   ' - A screen shot of TX can be made with SW-H. Screen shots are stored on SD card and can be extracted with ffs.exe tool.
'T8FG  TEST SHOT    '  - maybe simular to screen shot
=========================
This program can be used for T12FG too. Just use following code in KEY.dat instead.
'T12FG TEST(NORESET)' - Shows all service menus and allows making all the changes.
'T12FG TEST(LIMIT  )' - Shows only a sub-set of service menus, with limited editing possibilities. E.g. Cannot change the product id, band, area...
'T12FG TEST(RESET  )' - Hard reset of the TX. All memory is cleared, total power on time is reset, product id is cleared, stick calibration is reset...
'FX-30 TEST(RESET  )' - I don't have FX-30, so I never tried it. Don't know what it does.
'T12FG TEST(NOEDIT )' - Shows all service menues, but prevents any changes. Includes an RF test screen.
'T12FG SCREEN SHOT  ' - A screen shot of TX can be made with SW-H. Screen shots are stored on SD card and can be extracted with ffs.exe tool.

下 載地址:
http://starmoon.org.cn/share/software/RC/T8FGService.rar

哈哈,上面的内容是从5imx转贴到亚拓论坛的,我再发到这里,方便查找。

网友:
T8FG好用吗,本人准备买

网友:
楼主看贴不仔细呀

楼主:
我理解错了?请楼上指正

网友:
Futaba T8FG 工程模式激活工具
1. 把SD卡放入電腦格式化 (無需空卡)         .............应该是放在发射器中格式化吧?

网友:
我的T12FG 1.6版固件,ASIA亚洲区,不管用何种方法,都未成功!!!.  在座诸位有T12成功的吗?

网友:
楼主,问你下T8FG是固定翼,直升机通用吗?有滑翔机模式吗?考虑过段时间换控

网友:
T12FG 1.6版,ASIA亚洲区已实验成功,并改了油门短行程。

楼主:
T8FG我入手也才两周,还没有完全了解功能,但肯定是直升机、固定翼通用的,滑翔机的模式和固定翼还有不同吗?没玩过,我不了解

最近忙,看了这个方法,也还没有时间尝试,等自己试过,一定和大家分享具体细节

网友:
 成功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