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闪电的电调烧了,请教模友换个多少A的电调合适,什么牌子的电调质量好?

楼主(2010-07-08):
小闪电配置2040 KV2285电机+30A水冷电调

电池:11.1V 2200MAH 20C

网友:
要质量有条件就买好盈电调,但是贵!
经济实惠就买XX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盈的不单单是质量比XXD的好,还有线性也比XXD好,还有售后!好盈的售后是很不错的,你电调烧了,在保修期可以换新的,过保了交点钱也可以换!这点比XXD的强多了!

网友:
XXD 50A水冷吧..经济实惠!!

网友B:
我弄了个最便宜的125A的,连水冷都不用,每次跑完微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弄了个最便宜的125A的,连水冷都不用,每次跑完微温。

请问一下是什么牌子的电调啊?这么好,都不用水冷的!我的电机是3674,1700KV的,电调是120A的,跑几分钟就很烫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浆是TFL435的铜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弄了个最便宜的125A的,连水冷都不用,每次跑完微温。

小闪电里装不下 125A电调!!!!!50A电调放进去再加电池就没剩多大空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是什么牌子的电调啊?这么好,都不用水冷的!我的电机是3674,1700KV的,电调是120A的,跑几分钟就很烫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浆是TFL435的铜浆!

我是用125带2223的外转啊,本来用50A就够的我用到125,当然不用水冷了,3674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小闪电里装不下 125A电调!!!!!50A电调放进去再加电池就没剩多大空间了~~

我那个碳闪电可能比一般的小闪电大一点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碳闪电可能比一般的小闪电大一点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