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0CM玩具船改装如何配置动力

楼主(2010-07-08):
儿子的环奇948-10玩具船,(双380有刷,应该算深V船型吧,具体见附图)玩了两天,觉得一来速度上没有档位,二来转弯生硬,航行姿势丑陋,因此准备改装,在此向各位老手请教一下改装方面的技术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指点,谢谢!

1、由于是给小孩玩的,因此速度上没有太高要求,40-50KM/H就可以了,只要能起滑,航行姿势优美就行。
2、动力方面,这条玩具船本身是双发380有刷,我个人比较偏好双发,准备改双无刷动力,出于对水花的热爱,准备上半浸浆。此外希望船在中低速下能玩较长的时间(最好10-15分钟吧),最高速度只是偶尔拉拉,毕竟小孩玩的。这种情况上什么规格的无刷和电调比较好?外转还是内转?搭配什么规格的浆?
3、轴系、舵系、吸水口。轴系准备使用硬轴和万向节,请问是否妥当?舵系想请问一下如果采用单舵的话双发动机及电调的冷却如何解决?在其他地方另加吸水口?在哪里加比较合适?
4、船体是否需要加强,在哪些部位、如何加强?
以上疑问,恳请各位老手高手们能够多多指点,诚谢!

网友:
这种速度不快,但又不好控制,还是改成喷水式灵活点

网友A:
我改过,改造代价比整套贵

动力不变就要换控,加有刷电调,加舵机和舵面,也可以通过混控停转一个马达转弯但这样和不改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B:
40-50KM/H就可以了最好10-15分钟吧),毕竟小孩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0KM/H就可以了最好10-15分钟吧),毕竟小孩玩的

虾哥你好,我翻遍了坛子里关于玩具穿改造的帖子,看到不少你的大作,感觉你对玩具穿改装还是有不少心得,能不能给些指点?谢谢!
另外我说的10-15分钟是指中低速的情况下,不是最高速度的时间,最高速度也不一定要到50KM/H,只要能起滑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不变就要换控,加有刷电调,加舵机和舵面,也可以通过混控停转一个马达转弯但这样和不改没什么区别了

谢谢你的建议,动力方面肯定要改无刷,正在纠结单发还是双发的问题。如你所说,如果通过混控停马达转向就和不该没区别了,这种转向姿态实在太丑了,这也是我要改装的最大原因。

网友C:
和我的船一模一样,也正在考虑改装当中,可以一起探讨一下;
对于这个船本身的看法我和你不一样,你不满意起航没有档位,我倒觉得一按遥控器水花溅到身上的感觉,哈哈。。。另外我对这船的转弯姿势也很满意的。
想改的原因主要是遥控距离和速度,还有之前遥控老是不灵(现在好了)。
现在纠结的是改无刷还是用现在的双马只换控,换无刷肯定就不用双电机了,只要选择得当单电机速度足够了,就是不知道水花会怎样(挺满意现在的水花的,呵呵)。如果用现在的双马只换控,不知道怎么接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船一模一样,也正在考虑改装当中,可以一起探讨一下;
对于这个船本身的看法我和你不一样,你不满意起航没有档位,我倒觉得一按遥控器水花溅到身上的感觉,哈哈。。。另外我对这船的转弯姿势也很满意的。
想 ...

遥控距离还可以啊,我试过空旷地带150米完全没问题
如果你对转弯姿态和速度档位很满意,只是要提高速度的话,完全没必要换控的
加大电机规格,搞个简易水冷,船底再仔细打磨平整,应该能有一定提高
但是肯定很有限,速度要有质的提高只能上无刷
那么控、接收机、舵系、轴系全都得换。
基本上除了壳其他全换光了,工作量不小~

网友(2012-05-14):
最之间的方法就是换放电量高的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