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亚拓二合一的安装方法

楼主(2010-07-08):
求高手!指教亚拓二合一的安装方法

网友:
坐沙发,休息下,也来学习。

网友:
坐等高手来回答..学习中

网友:
高手怎么还不出现,等待中!!!!!!!!!!!!

网友:
JST头是接电池的,另外一个是接接收的,鳄鱼夹夹火头上,黑色的打铁装在发动机后盖上

网友:
到YT网站上看安装说明图

楼主:
谢谢各位看官 现已解决

网友:
强烈声讨亚托2合一!我的二合一开关用过一段时间后开始接触不良!导致接收机跳电!最后没办法拆开,直接把开关焊死,保持常开才解决!

网友A:
我所谓的用过一段时间是不到1个月,开关最多不到20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所谓的用过一段时间是不到1个月,开关最多不到20次!

我也是同样情况,也是摘掉开关,直接焊死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