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450PRO切IDLE模式后飞机向右侧漂移问题,请高手 ...
请教亚拓450PRO切IDLE模式后飞机向右侧漂移问题,请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2010-07-08):
新装亚拓450PRO,新机无炸机,悬停模式一切正常,飞机很稳,但是一切换到IDLE模式后飞机就向右侧漂移,我是按照说明书设定的油门和螺距曲线。请高手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切IDLE后的十字盘要和没切前一样的水平角度,如若不一样,通过遥控重新调整,保证十字盘在任何螺距下都是水平的。

网友:
正常模式调整十字盘调平会调,但是在idle模式下如何调平啊?而且在idle模式下调平后会不会出现在正常模式下十字盘不平啊?

网友B:
不会,十字盘不管在什么模式下都是水平上下移动。

网友C:
在3D模式下,把微调调过来,在控上调。

网友D:
明显的是3个斜盘舵机线性不一致了, 买个调平器, 好好调调舵机行程和中立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