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M41A3的FPV问题

楼主(2010-07-08):
请问PSP2000能做
FPV
的屏幕么?谢谢

网友A:
可以,但需要对应的驱动板

网友A:
PSP TFT 屏幕驱动板
该套件包含:PSP屏幕和驱动板两部分。(PSP屏幕在图片背面)
屏幕采用SONNY PSP1000/2000游戏机的4.3英寸标准屏幕,想必玩过PSP的都应该了解其屏幕的性能:高清晰,画质细腻。
驱动板:采用ALTERA公司的MAX II系列芯片EPM1270作为驱动电路,附带的SRAM做缓存,提高数据传输率。
提供资源:
1.完整的套件,包含屏幕。
2.套件中所有元器件及屏幕的详细资料。
3.套件的底层驱动代码,供进一步开发。
其余的自己在TB上搜

楼主:
谢谢aluken
谢了哥们
这块板子在淘宝上看了,没看懂是咋回事,怎么使用。。。店主也不在,以后联系店主吧
还有就是百度上也没搜到关于PSP2000无线视频传输的文章。你有类似的文章么,或者大概教我一下吧,本人不胜感激啊,先谢谢啦   ~~~~~~~~~~~~

网友:
哦?可以的话我买个PSP3000来做显示器,话说现在PSP3000硬破了没?

网友A:
我当时理解错误,原来兄弟你是想直接用PSP当显示器。我说的是只取PSP的显示屏来充当显示器,这是要拆解PSP或者直接买液晶屏套件的。PSP作为视频输入设备目前还没有这个功能,不过在国外有PSP的调谐器,但价值不菲,都可以买一个好点的带视频输入的MP4或者液晶电视或者液晶屏驱动套件了

网友:
唉,原来PSP不能直接做视频输入啊

楼主:
谢了,我也刚和店主聊过
谢了,我也刚和店主聊过,原来人家是利用PSP的屏幕,再改造成需要的显示器。和我的不是一马事。
哎哎,算了,把我的PSP卖了吧,换点米先给我的M41换个控,再说吧
谢谢ALUKEN兄啦~~~~~~~~~~~~

网友B(2010-08-15):
有 AV IN 接口的一般都可以. 不过 PSP 好像一般都没有 AV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