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801 控 怎么调螺距曲线

楼主(2010-07-08):
进入PITCURVE 设置,只有0%-100%, 没有 +9 -9 之类的螺距值

网友A:
在飞机上用螺距规把螺距调成最小和最大为-9和+9度,在控里设0%到100%,当控设成0时,就是-9,100%时,就是+9,50%螺距就是0度。
如果是-9到+11的螺距,那么自己要根据比例换算一下,即0%是-9,100%是+11,那么50%螺距就是+1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