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阴雨天对GPS搜星是不是有影响?

楼主(2010-07-08):
怎么阴天GPS搜不到星啊?

网友:
有影响但不会搜不到吧

网友A:
LZ是不是用了1.2G的图传,如果GPS天线离1.2G图传不够远,根本就搜不到星的。

网友:
微波都会有雨衰。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不是用了1.2G的图传,如果GPS天线离1.2G图传不够远,根本就搜不到星的。

听说过这个有影响,求验证~

网友:
有影响  但是不大

网友:
导航仪隔前挡玻璃,阴雨天也可以用啊,影响有,但能使用。

网友:
没有影响,gps的波段,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阴雨风雪的影响,该频率可有效穿透云层。有影响是理论上的影响,不会造成我们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