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我的尾巴就是这个啊

楼主(2010-07-08):
舵机臂总是自己就走了   而且  陀螺仪修正的时候    的舵量也被  这个力带走了  什么情况啊  要疯了

网友:
有可能是设置了油门-方向混控,有的控初始设置就有这个东西,把它清零就好点了。

网友:
祗推点油.混控量沒有那么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混空已经全部关了 行程上面也没有问题     飞机启动了以后   不推油门    打舵的时候很正常      不回中   用手去摇尾巴的时候能自动修正      可是只要启动飞机   舵机臂就会自己往前面走    所给的螺距就会把飞机带向逆时针方向转动      这样转的时候  陀螺给舵机的修正量   这是也会被推油门舵机臂往前的  这个力拉走      所以不能锁尾    就只能一直飘了   所以不敢起飞

网友:
陀螺鎖尾是否逆轉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