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了个台钻,有点问题想请教下

楼主(2010-07-08):
在旧品站收了台小台钻,夹头13,重量20斤左右,电机瓦数转数不知,有点像250瓦小台钻。对电子方面是门外汉,有点问题不懂,这个电机是不是感应电机?好像少个电容,不过能转,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加个电容要多大的?下面上图。

网友:
锈的可以

网友:
是接220V市电的话 ,电容在开关盒子里!

网友:
过少米收的?
贵了就不划算,这种新的200多不到300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这个电机和我们家落地扇的电机差不多!这也就电机呗!~~~~~无语了!~~~~O(∩_∩)O哈哈~

楼主:
是一百多点收的,俺这的老板都比较黑,没办法。开关没电容,谁知道要装个多大的,能不能给指明一下啊,先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0uf 左右

楼主:
买了个电容装上去,机子已正常运转。电容指标:CBB60  10UF 450VAC 50HZ,这是运载电容,不是启动电容。整个发费140元,一台电钻的钱,还是比较值的,通过这次购机也让我明白了电容的种类和应用,以后不怕遇见这种问题了。多谢9楼的ZFLK兄给予的无私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个电容装上去,机子已正常运转。电容指标:CBB60  10UF 450VAC 50HZ,这是运载电容,不是启动电容。整个发费140元,一台电钻的钱,还是比较值的,通过这次购机也让我明白了电容的种类和应用,以后不怕遇见这种问题 ...

值 ,我收的那台感觉比这台成色还好,共47块,不过长时间转电机发热,我换个24v直流电机了

网友:
这个台钻立柱一定是空心的,一百多点怎么也值了,没电容是怎么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电容也可以转,不过要用手帮助启动下,往哪扭动网哪转。

网友B:
这个电机有接电容的绕组,第4个图片的电机左下角那两个线头应该就是接电容的,看点记尺寸,接个10u的电容试试,如果很快发热,就减少电容,不发热可以加大电容以提高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有接电容的绕组,第4个图片的电机左下角那两个线头应该就是接电容的,看点记尺寸,接个10u的电容试试,如果很快发热,就减少电容,不发热可以加大电容以提高力矩
多谢,又学了一招

楼主:
回复 网友C:

3A兄47块太划算了,直流电机多少瓦的,有劲吗?

网友(2010-08-23):
我买新的280。

网友:
12楼的老兄,好歹把锈去一去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有接电容的绕组,第4个图片的电机左下角那两个线头应该就是接电容的,看点记尺寸,接个10u的电容试试,如果很快发热,就减少电容,不发热可以加大电容以提高力矩

  测两个绕组的电流定电容比较准,当两绕组的电流基本相当(如双向转电机),或工作绕组稍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
又多了一件DIY的工具

网友:
一百多还不如买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