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老鸟 帆船干嘛要三通道?

楼主(2010-07-08):
难道是控制两个帆面  外加一个尾舵?

网友A:
帆+蝴蝶帆+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控制两个帆面  外加一个尾舵?

呵呵看来你潜水不深,我是拜读过前辈cccj9999的帖子并结合自己驶帆的经历才明白的,用两个收索机,前帆、后帆分开控制,对于提高“帆船在迎风航行时,向上风方向偏转”的性能,非常有用(必要), 我说得对不对请老鸟拍砖!
不过NAVIGA规定E级帆船都是一个收索机,一共只有两个通道的,重量级的船又玩不起,也只能YY大船三通道的爽了。!
cccj9999的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1827&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帆+蝴蝶帆+舵

蝴蝶帆是啥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看来你潜水不深,我是拜读过前辈cccj9999的帖子并结合自己驶帆的经历才明白的,用两个收索机,前帆、后帆分开控制,对于提高“帆船在迎风航行时,向上风方向偏转”的性能,非常有用(必要), 我说得对不对请老鸟拍砖!
不过NAVIGA规定E级帆船都是一个收索机,一共只有两个通道的,重量级的船又玩不起,也只能YY大船三通道的爽了。!
cccj9999的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1827&extra=page%3D1

没办法啊 几个论坛我都用  “帆船 3通道”搜索过了 特地问问的……

这么说我要是随便买个船 比如说近期不到500元的几个船  我仅仅需要一个两通道的遥控器就行了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啊 几个论坛我都用  “帆船 3通道”搜索过了 特地问问的……

这么说我要是随便买个船 比如说近期不到500元的几个船  我仅仅需要一个两通道的遥控器就行了是么?

我对蝴蝶帆的理解很粗糙:前帆向左张开,主帆向右张开(或反之),从船艉看两帆的形态,像蝴蝶的双翅一样对称!蝴蝶帆是指一种船帆张开的形态,并不是指某一面帆。不过,广州珠江夜游有一条船叫南海神号,装了“蝴蝶帆”,是扇形帆的一种,广船的重要特征?请拍砖指正!

玩E级或以下帆船两通遥控绝对够了,目前也没有500块以内的三通M级或10级商品帆船(两通的E级竞赛帆船都不止5000啦,不要说三通的M和10了)!你以后想玩飞机啥的可以买个六通遥控的有升级余地,不过建议多少通遥控系统都用2.4G频率的,抗撞频是必需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 哈哈 我是典型的什么都玩 从大脚到车 到充电器 到电芯

乐在其中啊!!

再次感谢!

网友:
为了省钱用直机板控开帆船的路过

网友:
用FF9开两通帆船的也路过。
顺便请教各位大虾,怎么靠第三通道打出蝴蝶帆?貌似靠一个独立的收索舵机也做不到吧?只能调节两个帆处于不同角度。好像9999大虾的帖子里也没有很明白地说道这个问题啊。

网友C:
蝴蝶帆是需要靠收索机乙才能做到的事情,光靠收索机甲是不够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蝴蝶帆是需要靠收索机乙才能做到的事情,光靠收索机甲是不够滴

抱歉,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单靠一个收索机乙,如何实现蝴蝶帆?
收索机甲管的是主帆,这个是很好理解的。

网友:
我用7通道设备操帆船,但接收机就插了2个插头

网友E:
楼上电插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电插哪儿?

电池插收索机上

网友F(2010-12-05):
引用 网友D:

抱歉,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单靠一个收索机乙,如何实现蝴蝶帆?
收索机甲管的是主帆,这个是很好理解的。

一个收索机也可以,我们以前玩过,但需要一定的技巧,从侧逆风转入顺风瞬间甩帆时,找准时机放松收索机就有可能打开蝴蝶帆的。试试吧。。。这种情况是一个收索机控制两个帆的。

网友(2011-02-16):
市场上大部分的帆船实际也就用到两个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收索机也可以,我们以前玩过,但需要一定的技巧,从侧逆风转入顺风瞬间甩帆时,找准时机放松收索机就有可能打开蝴蝶帆的。试试吧。。。这种情况是一个收索机控制两个帆的。

这个操作手法在我脑海里出现过无数次,但是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在YY,原来真的可以啊?

网友:
蝴蝶帆只有在正顺风时候有用,蝴蝶帆舵机只是辅助作用,不能强拉的

网友:
见过个帆船图纸,收索机一台控制前后两个帆。
蝴蝶帆是个普通舵机,带两根橡筋帮助前帆左右摆动而又允许前帆主要受收索机控制。用它帮助实现蝴蝶帆。

网友:
连我明白晒了!

网友(2012-05-10):
我就是在百度上搜到这个帖子才来的论坛

网友:
兩通道做出蝴蝶帆是很直覺簡單的,前提是在順風情況下,晃一下舵就做的出來了!
若不是順風,要做也做不出來,也不該做出來!

网友:
記得剛剛開始入門帆船的時候就是有舵、收索機、前帆微調三個通道,
後來隨著技術的發展又增加了蝴蝶帆、主帆帆幅、前帆帆幅等三格通道,那個時候要控制六個通道,絕對是手忙腳亂;
再後來看到專業隊的模型,於是又回到舵、帆、前帆微調三個通道;
中間斷了二十多年模型夢,回來一看還是只有舵、收索機、前帆微調三個通道,但經過二十多年的演化,舵已經演變成魚鰭舵,收索機不僅可以收放主帆、前帆同時兼有蝴蝶帆的功能,前帆微調也同時控制前、后帆的帆幅及桅杆的前后傾斜,雖然同樣是三個通道,確控制著7個不同的功能;
所以,可以從一個小小的模型的發展看到科技的力量,智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