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改数控车床主轴变频器使用!

楼主(2010-07-08):
目前小车床已改至中期,其它机械电子都已熟悉!目前手中有一西门子550W变频器和异步
电机
,不知道用这套电机做数控主轴怎么样,主要在MACH3里能够挑丝!不知道坛子里有哪位改数控车床用了变频器的!帮助我一下!不然就卡在这儿了!

网友A:
学习一下忘记咪咪兄弟的帖子

网友B:
不会帮顶捎带手学习

楼主:
难道变频器不适合做数控主轴?忘记咪咪使用的是130步进电机与同步带传动,应该转速和定位准些!如果使用400W的伺服会怎么样?效果是不是更好呢!?急需解答!

网友C:
不是太懂,但看书上,工业车床大部分都用伺服电机,转速信号用同步带加旋转编码器引出的,所以伺服电机肯定行的

楼主:
我是小车床是80卡盘的小车床,以前是550W的单相电机,如果买伺服的话,用200W的可以吗?会不会扭力不够!?

网友D:
LS用伺服的 话最好不低于750W,要不用的不爽

网友E:
有米 玩什么都可以。一套司服 赶上一台车床价。

网友F:
伺服系统 是个总的称呼 , 针对机床各部分 要选择好不同的伺服系统 伺服系统=驱动器(控制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