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DIY型材定长切割机

楼主(2010-07-08):
学校实验室条件有限,资金紧张,学生做项目结构上大多用铝方管和不锈钢管,用锯、锉做出来的东西质量差异较大而且不稳定,所以想DIY一台型材定长切割机,想到做铝塑门窗的地方应该有此类设备,但专业设备的费用承担不起。本人才疏学浅,想用两个角磨机实现20-2000mm型材的定长(最好有定角)切割,精度在1mm内,断面与型材轴线尽可能垂直,兼顾操作性与加工效率。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多提建议,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参考门窗厂的双头锯或单头锯的结构=导轨(带刻度)+角磨机支架(可调角度)+角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铝合金的不会购买这种产品的

LS误会了,我只是锯了一年的铝管恶心了,希望下届的师弟能从重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精力进行更多的设计工作

网友:
切割机不就是干这事的吗?

淘宝上不少,不贵。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但是斜切锯不能切不锈钢,而且不知道切割机能不能和斜切锯支架配套用

网友:
你也来了

网友:
介铝机,400元左右。

网友:
对这个不是很懂,但是给你提个建议肯定有用
到电动工具店或淘宝上查斜切锯、切割机、锯铝机、电圆锯、木工电锯、带滑杆斜切锯等等,还有查锯片、切割片等等
主要看尺寸、功率、转速、结构等等
这样对整个切割工具就有个整体概念了,根据你的使用情况选择一款可更换不同锯片或切割片的机器,可以扩大使用范围,一机多用
我就是这么用的,以前因为不懂买了8寸的斜切锯,但是8寸的不是主流机型,和好多锯片、切割片配不上套,但是现在也能一机多用了

网友:
我做了几年的铝合金,一直用自己D的定长切割机切割材料,可以定长,可以方便的调节长度,我曾用此机在一小时内把80扇隐形纱窗的材料下完,共约400支,
方法是用一弹性较大的钢圈尺固定在台面上,台面上有一指针指在圈尺上,圈尺的拉出端固定在滑动轨道的滑动头上,滑动头可以方便的和轨道固定在一起实现定长,也可以不固定单支切割.
不用量材料再划线再切割,这样费时费力不精确,而且材料表面容易划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