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出机坛一年 重回 从性能 炸鸡损失考虑 轴传动好 还是皮带传动好

楼主(2010-07-08):
哈哈 玩了一年 各种TRX 大脚 现在又想玩450了 前几天配了新白兔电池 昨晚飞了一下下 晚上看不见 把玻桨炸了 现在发现JJ 虚位啥的都蛮大的 想买一款新的 以前是 GL 和飞越混合版  现在看到飞越轴传动好像发展的蛮不错了   有意 PRO 不知道 玩过的朋友 轴传动 相比皮带板好在哪 炸一次貌似换套尾管组也就20块左右  轴传动 比皮带更直接 锁尾会有显著提升吗
   大家不要欺负小弟无知 实在是很久没玩了..   大家帮忙选择一下  平时最多就悬停航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玩了一年 各种TRX 大脚 现在又想玩450了 前几天配了新白兔电池 昨晚飞了一下下 晚上看不见 把玻桨炸了 现在发现JJ 虚位啥的都蛮大的 想买一款新的 以前是 GL 和飞越混合版  现在看到飞越轴传动好像发展的蛮不错 ...

轴传的尾桨效率,肯定要好过皮带的。不过初期比如四面悬停、前进航线时,好象感觉不明显。飞到倒退航线时,差距就出来了

网友:
新手搭车学习的飘过~~~~

网友:
pro皮带版的,维护方便

网友:
轴传的肯定要好

网友(2010-08-08):
我也是休息了好久,YT450已经是放了好久都飞了,不过一次也都没飞起来过

网友A:
轴传的效率并没有提高,只是传动更直接而已,90度的方向转换必然有功率损耗,而且相对皮带多了一级传动,效率不可能比皮带高,如果齿轮的加工精度不够的话,效率还不如皮带。
轴传不解决扫齿问题,再加上PRO的结构,维修是个令人头痛的事情。
折衷的PRO头+皮带SPORT机身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如果用副厂的PRO皮带版本,建议用可单独拆卸尾轴的尾波箱,这样维修会方便很多。可以参考我的一体尾波箱。

网友(2012-09-20):
还是皮带的踏实,我3个450,2个皮带的,1个轴的,现在550还是皮带的,感觉不出来什么不同,也许是我的水平太差。

网友:
冰人说的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传的效率并没有提高,只是传动更直接而已,90度的方向转换必然有功率损耗,而且相对皮带多了一级传动,效 ...

网友:
我感觉轴传的效率好多了!

网友:
我也感觉轴传的锁尾效果高很多 不飞3D则没有区别

以前玩TG的时候 皮带的 用MB 感度设定60 飞刷锅会走尾 吓你一跳 可能是皮带太松了或磨损严重
而且皮带麿损比较快 要定期更换 皮带松紧度要拿捏得准 太紧会损失动力 太松的话飞动作时会锁不死
现在飞450PRO 轴传的 也是用MB 感度设定40就可以了
轴传比较直接 不用调松紧 可以放心飞 不会走尾 而且轴传里面有轴承 大桨转起来比较顺滑 对动力损失小
但缺点是 每炸必扫齿 不过幸好有副厂的 换一对伞齿 20以内 也比较好换

网友:
軸傳動的效率不高,但是扭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