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ROBBE 1..8米电动滑翔机组装(已更新飞行视频)

楼主(2010-07-08):
size=4]最近组装ROBBE 1.8米电动滑翔机,做了一个组装步骤,供大家参考一下。
设备清单:
1、电机:新西达2217 1100kv
2、电调:好盈40A
3、折叠桨罩、折叠桨:皓业新款38*35铝合金桨罩,11*6折叠桨
4、电池:11.1V2600mah 20C 3S锂电
5、舵机:副翼舵机银燕8克X2,方向舵、升降舵辉胜9克舵机X2
最后完成图:

头部特写:

副翼:

尾部:

副翼舵机:

折叠桨、铝合金桨罩:

组装过程:
1、改装电机:新西达2217电机是后出引线模式,需要改成前出引线模式。

电机、桨罩、桨总质量122克

准备六角螺丝刀

松开固定电机轴的顶丝

用钢尺或其他硬物去掉底部的卡簧

用改锥撬开电机,轻轻用力不要伤到电机

电机分离图

准备一块钻过眼的木头

将定子置于其上,用木棒敲击电机轴

完成后效果

将电机重新组装

装上顶丝,电机改装完成

2、安装电机
将电机安装架放置在电机安装隔框上,对正,画出露丝孔

钻孔

将电机装到电机安装加上

将电机安装到电机安装隔框,使用止退螺丝或螺丝胶,防止震动引起松脱

电机安装后的内视效果

电机安装后的外部效果

3、方向舵、升降舵舵机架改装
原舵机安装架是标准舵机安装架,现在使用9克辉胜舵机,需要改装一下

找一些3mm轻木片

裁切成合适大小,先填空

在上面再粘贴两片轻木,这样舵机摇臂的高度正好合适

在上舵机螺丝的地方转眼,滴上502硬化后拧上舵机

4、副翼舵机的安装
副翼使用8克银燕舵机,银燕8克舵机比辉胜9克薄一些,但安装在副翼上仍然偏厚一点,使用更薄的舵机担心舵机力量不够,使用8克舵机是唯一可行的路子,这里麻烦一点,需要自己动手改装。
找到舵机在舱盖上的安装位置

用笔沿舵机外轮廓画线

用刀挖空

另一边也如法炮制

装上看是否合适,突出部分很小,对气动外形没有影响

用热熔胶固定舵机

拧上舱盖固定螺丝

装上连杆,调整到合适位置,另一边同样方法安装,副翼舵机安装完毕

5、升降舵、方向舵连杆制作
原机连杆使用2mm钢丝,质量23克,这里使用1.5mm碳杆,质量5克(含接头)尾部减轻19克,头部可减少配重38克,总体减重效果57克
钢丝

碳杆

碳连杆制作方法
将原钢丝连杆上的Z型钢丝剪下一部分

缠上棉线,滴上502

套上热缩管

热缩

称重

换上碳杆,组装后效果图

组装后,总质量1100克,重心在踞机翼前缘85mm处,略偏后一些,准备先不管重心,根据试飞情况再做调整,试飞报告和飞行视频试飞后奉上。
周六、周日进行了试飞,有朋友提到的热熔胶固定副翼舵机不太安全的问题,我们也感觉有点不踏实,把随机附送的舵机固定木块粘在舵机两侧,重新用螺钉固定,这下就放心多了,不用担心飞行中舵机飞出。使用2600MAH电池,重心偏后在50%,可以飞但飞机稳定性差,使用3500MAH电池,重心在40%,稳定性明显增强,建议重心放在40%,可以尽量选择大容量电池,这样可以不用配重,动力时间会增大,如果手里没有大容量电池,建议电池尽量往前放,推拉杆换成碳杆,必要在机头前部配重,配重一定要固定好。这架飞机使用2217电机,动力感觉还是比较足的,可以以55度的最佳爬升叫爬升,爬升速率很快,20动力可以飞3分钟。设置了襟副翼联动,起飞和滑翔时放下襟翼3-5mm,爬升时取消,滑翔速度明显变慢,下沉速度随之减小,刹车也有一定效果。先地面手掷试飞,调整各舵面的位置,使飞机直线飞行,然后动力飞行,不用调整下拉右拉,飞机沿直线爬升,看来飞机设计的有下拉和右拉。下面是昨晚整理的一段视频,剪得很烂,大家将就看看:

(连载完,祝大家早日飞起来)

网友A:
据可靠情报,这个滑翔机的的速度很快,楼主试飞时要注意了

网友:
滑翔机这么漂亮,就算降落到草地,也会有影响吧。。可惜了。。

网友B:
有更合适的电机吗,不用改的

网友:
 漂亮,学到东西了!原来电机可以这样改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更合适的电机吗,不用改的
前置引线的电机不用改,如飞速达2835-10  830kv前引出线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可靠情报,这个滑翔机的的速度很快,楼主试飞时要注意了

谢谢提醒,准备设置空气刹车试试。

网友C:
据说这飞机不像滑翔机,像竞速机!滑翔性能不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这飞机不像滑翔机,像竞速机!滑翔性能不佳

我有一架无副翼版的,1170克,20秒的动力时间可以滑翔3分钟,感觉不错啊。
楼主的1100克,调整得当的话,应该有更好的表现。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飞机,飞过3次,看楼主安装的部件看来,重心是大问题,重心还要前移才行,不信你试飞看看,
还有,打算怎么搞空气刹车?

楼主:
周六、周日进行了试飞,有朋友提到的热熔胶固定副翼舵机不太安全的问题,我们也感觉有点不踏实,把随机附送的舵机固定木块粘在舵机两侧,重新用螺钉固定,这下就放心多了,不用担心飞行中舵机飞出。使用2600MAH电池,重心偏后在50%,可以飞但飞机稳定性差,使用3500MAH电池,重心在40%,稳定性明显增强,建议重心放在40%,可以尽量选择大容量电池,这样可以不用配重,动力时间会增大,如果手里没有大容量电池,建议电池尽量往前放,推拉杆换成碳杆,必要在机头前部配重,配重一定要固定好。这架飞机使用2217电机,动力感觉还是比较足的,可以以55度的最佳爬升叫爬升,爬升速率很快,20动力可以飞3分钟。设置了襟副翼联动,起飞和滑翔时放下襟翼3-5mm,爬升时取消,滑翔速度明显变慢,下沉速度随之减小,刹车也有一定效果。先地面手掷试飞,调整各舵面的位置,使飞机直线飞行,然后动力飞行,不用调整下拉右拉,飞机沿直线爬升,看来飞机设计的有下拉和右拉。下面是昨晚整理的一段视频,剪得很烂,大家将就看看:

网友D:
请教
地面手掷试飞  要拉升舵吗
我手掷出去的时候 机头往地上钻,钻2下机头就费了。。。是不是出手速度要很快?

网友:
我看见楼主停在路边的白车子了,

网友E:
我正在考虑电机是装在里面还是装在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正在考虑电机是装在里面还是装在外面......
装在外面不用额外配重,整体起飞重量轻一些,滑翔性能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
地面手掷试飞  要拉升舵吗
我手掷出去的时候 机头往地上钻,钻2下机头就费了。。。是不是出手速度要很快?

这种情况可能是头重,可能是失速,可能是升降舵有推杆,或投掷方法不正确。
手掷试飞的一般方法,将飞机水平掷出或机头略向下,沿机身轴线方向掷出,观察飞行姿态,波状飞行表明头轻,要微调降舵或头部配重,往地上钻说明头重(投掷方法正确的情况下),需要微调升舵或减轻头部重量,若飞机左右偏转则调整方向舵或副翼修正。

网友F:
飞得好啊。希望的也能飞成这样!呵呵

网友G:
好J!的却是好J!
然而最是楼主飞完后回眸一笑的刹那销魂!

网友H:
关注这个飞机

网友A:
楼主那个横滚太帅了  不过你的配置对这个1。8米的飞机来说以经有点重了。做动作,慎重啊! 当心拍手

网友I(2010-08-16):
我的无副翼版也改装成副翼版了,做了碳杆拉杆,电机朗宇2216桨9*5,用楼主的办法改前置引线,电池2200,最终重量控制在1030克了!电池尽量装在前,用轻木做了电池垫片并加魔术贴固定,最终重心在40%,直接试飞了!成功,速度快啊哟,关了动力略过头顶能听到刺激的切风声!我的动力太足了,直接垂直爬升!
唯一遗憾,速度太快,虽然设置了襟副翼混控,降落还是把握不准,手忙脚乱的,不知是开关襟翼呢还是推拉升降呢还是干脆给点油带带
另,感谢楼主的热情、专业的技术支持!

网友J:
LS能麻烦上个图吗?我跟你改得差不多,可还是头轻,实在不行只能在尾巴上减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