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的控和RD721的接收器

楼主(2010-07-08):
刚进了450PRO和JR七通的控,但不知如何 用RD721接收器相应的通道去连接机机上的
舵机
,陀罗仪等电子设备。还有和RD721连在一起的EA101是啥东西啊?请各位高人指点。:loveliness:

网友A:
标题,看不懂

网友B:
AUX2 辅助通道2
AUX1 辅助通道1(插左舵机
GEAR 陀螺感应线
RUDD 陀螺主线
ELEV 升降舵
AILE 右舵机
THRO 油门
BATT 只在对码时插入对码头,平时不用
EA101是RD721带的卫星天线,必须带,是辅助接受信号用的
顺便个你推荐一个文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1388
关于介绍DSX7的文章很有用

网友C:
楼上的模友很热心..................

楼主:
好人啊,豪兄。

楼主:
油门是不是电调?:loveliness:

网友D:
电调是带散热片的那一坨东西。。。。
http://bbs.mx3g.com/thread-97869-1-1.html
我帖子 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