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哪有卖的

楼主(2010-07-08):
这个底板是什么哪有卖的想要一个 谢谢

网友:
好像是切割垫

网友:
淘宝,找电动工具

网友(2010-08-19):
应该是绘图板吧,以前老单位用过,有量角度透明带刻度的斜尺和直尺,板是白板.

网友:
是那铝合金的竿子还是下面的绿色垫子?

网友:
绿色电子是切割垫,淘宝上各个尺寸的都有卖,很常见

网友A:
介刀板,又叫切割垫

网友(2010-10-06):
自己买把直尺,在找雕刻机按图雕一个就行了,,

网友(2010-11-20):
美工用品店有卖的,影楼后期都要用到这个

网友(2011-01-18):
引用 网友A:
介刀板,又叫切割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