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新手求助,M26负重轮和避震怎么拆

楼主(2010-07-08):
正序浏览
恒龙M26的负重轮和避震怎么拆啊??:funk:
我看负重轮好像是粘起来的啊,避震是固定在拖带轮的轴上的,那个怎么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粘的太结实了

网友A:
晕,慢慢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轮子粘的好结实,12个轮子拆坏了4个

网友A:
先把负重轮用起子或者刀撬开——掰成两半,然后里面有一个螺丝,卸掉即可。诱导轮也是一样。
悬挂的摇臂可以直接卸掉螺丝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