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ypower与Coolpower的对比测试之YS63{视频}

楼主(2010-07-08):
这次测试用的是全新配方的waypower
视频上的因为是样品,所以未添加颜色,为原色。
新配方的WAYPOWER 30% 是不分直升机版和固定翼版的,就像COSMO的BLACK SPECIAL版的一样,固定翼直升机通用。
是这次测试选用的是YS63的四冲程发动机,很大部分人都反映YS63难调,挑油,所以这次专门用YS63来进行对比测试
外界温度: 36°左右
螺旋桨:APC 13X6
发动机:YS63
副油针:为原厂设定,
主油针:2圈+30度

PS:测试台本来装有拉力测试,后来为了简化,把拉力测试机构去掉了,因为在相同的条件下,转速与拉力成比例,直接测转速比较直观
拍COOLPOWER测试视频的时候,手不小心挡住了麦克风,所以声音不同

WAYPOWER

COOLPOWER

WAYPOWER全风门的最高温度    111°-112°
COOLPOWER全风门的最高温度   113°-114°
WAYPOWER全风门的最高转速   11000转左右
COOLPOWER全风门的最高转速  11000转左右

两者温度与转速差别不是很大,油门响应速度也基本相同,COOLPOWER的优势在于在最高转速的时候,转速跳动范围比较小。
对于售价只有160元的WAYPOWER来说,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表现了。进口的COOLPOWER的售价高达260元,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承受的。

WAYPOWER依然会继续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进步,为模友提供更好的燃油。国货当自强!
                                                                                                    2010年7月8日

网友:
潭SIR 做的测试非常到位哈

网友:
威宝的 飞机油还没用过`  车油用起来 那是相当省心滴

网友:
测试很直观,很到位~~~

网友A:
这样的测试根本不能够说明出什么,好的油品需要看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对机器的保护

只能说明书测试中的2个油品在当次测试中的运转最高转速都差不多。其实说ys对油品的要求怎样高,不是长期用的话,就算怎样垃圾的油都可以用一下子的。

网友:
四冲还是用甲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明书测试中的2个油品在当次测试中的运转最高转速都差不多。其实说ys对油品的要求怎样高,不是长期用的话,就算怎样垃圾的油都可以用一下子的。

网友:
有趣的固定方式

楼主(2010-08-16):
飞手:南宁米爷

网友:
Waypower是 不错的

引用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k4MTgyNjM2/v.swf

飞手:南宁米爷

网友:
[rm]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g2MTU4ODYw/v.swf[/rm]听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一是一,二是二了

网友:
waypower我买到过假的,油是无色透明的,才一箱油发动机里都是黄色的东西,卡死活赛

网友:
扎扎实实的做产品吧,这种测试没有意义。只有经的起时间的考验,才能算成功的产品。
就像山寨陀螺个个都说比401好,结果哪一个不是垃圾。

网友:
有什么可比性啊。COOLPOWE是世界公认的,还是做好自己东西,别虎头蛇尾,开始做的还可以,后面有了一定基础了就想着利润了

网友:
这个测试只能说明在短时间内,两种不同燃油的发动机工作状况

但是要测试油品的好坏,不是用同一个发动机进行测试的

应该拿两个全新的YS63,喝两种不同的油

喝了大于2桶以后,拆解发动机,比较发动机的积碳情况,火头的情况,以及每次发动机的运作情况的数据,在作结论

这样几分钟的测试,其结果不怎么可信

YS发动机是出了名的怕热,硝基甲烷的冷却很重要

连续高转速试试吧

国产发动机喝waypower还算经济实惠,但是进口发动机,还是老老实实喝cosmo或者coolpower吧

楼主:
一开始确实是用了两颗全新的YS进行测试,一个waypower ,一个coolpower,测试几次之后发现意义不大,后改用一台直接测试,不同测试前先烧几壶

至于视频只测试了几分钟,完全是为了方便上传的需要,一直都有在测试和改进

用waypower正常运行一颗发动机,完全可以在八桶油以上,coolpower的价格是waypower的两倍,寿命也是差不多的,难道你想寿命也在一倍以上?

如果你找一个飞手测试,在加油不看见的情况下,相信也是很难感觉的出差别

这个是模友烧了两桶saito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确实是用了两颗全新的YS进行测试,一个waypower ,一个coolpower,测试几次之后发现意义不大,后改用一台直接测试,不同测试前先烧几壶

至于视频只测试了几分钟,完全是为了方便上传的需要,一直都有在测试和 ...

不知道有多少模友会认为这个活塞没有被打磨过

网友B:
你叫ALAN飞WAYPOWER   LUCKS飞COOLPOWER能看得出来差别么,看不出来

来个几十趟甚至几百趟,完事儿拆解引擎看活塞吧,这才是鉴别油品好坏

LZ可以跟威康的油做个对比吗,都先来个50起落,这才能说明你们油好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叫ALAN飞WAYPOWER   LUCKS飞COOLPOWER能看得出来差别么,看不出来

来个几十趟甚至几百趟,完事儿拆解引擎看活塞吧,这才是鉴别油品好坏

LZ可以跟威康的油做个对比吗,都先来个50起落,这才能说明你们油好那

谢谢关注。全新的亚托55发动机已经3D飞了40多个起落,目前状况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