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散热版B6充电器

楼主(2010-07-08):
入手一山寨版B6充电器,充电电流稍微大一点就热的不行了,只好用风扇对着吹,情况有所好转,可太不爽了,正好电脑上淘汰了个风扇,想着是不是可以用来作为散热风扇,想到就做,从电源处引出了两根线,给风扇供电,红线处所示。固定好了就可以用了,目前用的透明胶布,下步想别的办法固定。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注意红线处

注意红线处

网友:
多少钱买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
LZ啊  你还得垫高才行啊  进风口都堵死了哦

网友:
到电子市场买尼龙的螺丝和支架做一个小架子固定在充电器底座就可以还比较美观
看我的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2304
白色的就是尼龙棒,你还可以用废电路板做个底座
重在实用,美观,你可以自由发挥!

网友:
进风口堵死了你怎么散热啊。。

楼主:
我试过了,这个风扇的进风口堵死了也还是有风的,只是稍微小了点,不过本来风也不大。
楼上的建议我准备考虑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材料来美化一下,另外这个充电器的精度一般,我充锂电一般充好了取下来在4.17V左右,但好在比我原来用的0851要好点了,至少还可以充我的车用的NI-H电池,比直接用个变压器强太多了,加上价格也便宜,连运费130,适合不准备进行过份投资的娱乐型人士使用。
PS:我只有一台Lama和一台大脚,一台HL坦克。正准备入手一艘船玩玩,娱乐为主,这个充电器对我来说已经够用了哦。

网友:
第一次见风扇这么用的。。。

网友:
 风扇憋死了

网友:
非常不错哦

就和我的笔记本的垫子一样

网友:
等着换风扇吧,这样用不烧才怪

楼主:
汇报一下试用结果,在外界37度以上时,也只感觉外壳有点点温度,以前可是温度特别高的哦,另外大家关注的风扇问题,目前运转良好

网友:
楼主 你风扇电源接在哪里?能给张图么?
我现在是 一个适配器充电 一个适配器风扇

网友:
有创意,夏天还真得散散热。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楼主:
接线很简单的,打开外壳,在电源输入的位置,接出引线,连上风扇即可。图由于一开始没照,现在也好再打开了

网友:
我是用硬盘风扇连着架子的,很好用.但记著把两个风扇反过来装,因为它是从上面吸风往下面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