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0-07-09):
紧急求助:本人想用XXD 2208 KV2600 配置5045桨 用2S 15C
电池
来飞EPP的F22 带电池全重300克左右。因为这个配置应该用3S电的,但是本人想减轻飞机重量,所以打算用这个2S电来飞,但是手头没有6寸桨。请问2S电的情况下,我的动力设备用5045桨全油门静拉力应该能有多少克?如果能达到300克推力的话推重比就是1:1了,这样应该飞起来没什么问题。谁知道2208 KV2600 5045桨 2S电这个动力的推力有多少克吗?

网友A:
测测不觉知道了!:loveliness:

网友B:
KV2600
重45克
含十字架含保护器
2208 适合 模型重量200---500克
推荐用桨及俚电(直驱)
2SLi 5X5 3SLi 9X5
2208KV 2600
电池数量2--3俚电
推荐使用最大电流8--15A(74% )
静态电流10V(1.3A)
允许最大电流(60秒)20A60s
最大效率78%
轴直径3.17MM
重量36克
内阻62
尺寸27.5X26

楼主:
仇哥最近怎么忙什么呢?

网友C:
5045桨和5030桨配相同电机,相同电压下的静拉力未必是5045比5030大,要看桨形而定。不过,这个电机2S电池下的拉力达到300克是很轻松的。一般来说5045桨没问题。
http://www.cat-hobby.com/Datum/testing_xxd2208_2600.asp
GWS原装EP5043直驱桨,2S电池下最大静拉力可以到375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