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x7如何调舵机行程

楼主(2010-07-09):
请教高手们dsx7如何调
舵机
行程 我的舵机行程太小估计也就上下20度 舵机是奥泰的 希望详细解答 先谢谢

网友A:
进入TRVL ADJ菜单----你想调那个舵机的都可以。

楼主:
能详细点么 我的升降舵机跟副翼舵机行程小 方向行程可以

网友B:
开机按SELECT+UP
选TRAV ADJ. 按SELECT+DOWN
THRO 油门 ALIE 副翼
ELEV 升降 RUDD 方向
每项下面都有2个,默认100%,调节时用操纵杆选择,比如要调副翼,按SELECT,选择光标到ALIE下的“R”字闪烁(根据微调不同有可能是“L”)这时摇动副翼操纵杆可在L 和R 之间切换。

网友B:
忘了,[TRAVEL ADJUST]菜单有2页,第一页就是那4个,继续按SELECT还有第二页
GEAR GEAR开关(收放起落架) PIT 螺距
AUX2 AUX2开关(混控2)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 能加我的QQ么 782781217 谢谢 以后还有很多问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