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的控DSX7怎么玩XTR啊?

楼主(2010-07-09):
JR的控DSX7怎么玩XTR啊?明明我开了电源还说我没开?请各位大侠支招,小弟万分感谢!:loveliness:

网友A:
不用开控的直接插上模拟器的接口就行了啊

网友B:
不要开控电源,插上模拟器控会自动开机,此时高频不工作。

网友C:
DSX7玩XTR只用音频线连接就可以了吗?是否还需要加密狗?

网友D:
需要加密狗

网友E:
要加密狗且不需开控!

网友F:
JR的DSX7有玩XTR的接口??加密狗从哪里搞

网友D:
JR的DSX7有玩XTR的接口??
是通用教练线接口
加密狗从哪里搞?
淘宝?

网友:
调一组没用过的模型用来飞模拟···

网友G:
加密狗记得调到XTR的档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