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翔1025电机3800KV配什么电池最合适

楼主(2010-07-09):
腾翔1025电机3800KV,标称最大电压22V,最大电流35A,请教模友配什么锂电最合适,是不是电池的最大放电不能超过35A?比如我有块电池11.1V 2200HAS 20C,我的电池的最大放电是不是44A,44A超过了电机的最大电流35A,那么这个电池能不能用?

网友:
不是这么算的!

楼主:
那怎么算?困惑!在论坛里潜水数日了,也找不到答 案

网友:
你弄反了,电池的输出能力要大于电调额定电流,才合理。
比如你的电调是60A,那你的电池输出要超过60A才可靠。
至于你电机,则由电调控制的,那就要求你的电调输出电压小于22V,电流在35A上下。明白了吗?

楼主:
不是吧,我认为应该是电池的最大放电不能超过电调的的最大工作电流才对,比如电池的最大放电是44A,电调应该是50A的才安全,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请高手指点,我现在困惑的是电池和电机的关系,电池的最大放电能不能超过电机的最大电流?

网友:
电池>电调>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彻底晕了!谁能给我讲讲电池,电调,电机的关系啊

网友:
电调>电机  电池没有直接关系,当然越大越好。

网友:
个人理解,说的不对大家可以指出
首先,我们来单独说电机,它的电流是有电机所带负载决定的,这个负载就不多说了,标称35A的电机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是会稍低一些,瞬间工作电流会超过这个值甚至超过很多,比如船在起滑过程中或桨缠到水草造成堵转情况下,所以电机也会烧
再来说电池,当电池的放电电流未达到最大值时,整个工作电流是有电机决定的,但当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达不到电机的要求了,那么电池的放电性能就限制住了整个工作运转电流,这是电池和电机的关系
至于电调,处于两者之间,起一个桥梁和控制作用,它在达不到工作电流要求的情况下就会烧,所以我认为还是它最大比较安全些

网友:
这电机上35A电调 用11.1 够呛!!!电调必烧无疑!

网友:
电池没问题,最好电池c数再大点,否则容易大肚;主要是电调太小了,至少要60a以上的。要不你看看怎么冒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忘了说我的电调是40A的,有人给我打了个比方,电流=水流,电压=水压,电池=水管,电机=水龙头,电调=水龙头开关,水管44mm粗,水龙头35mm粗,水龙头只能流出35的水,只要水压不超过水龙头的极限,水龙头就不会爆,哈哈,这样的比方应该对吧

网友:
我是TS-N1025的KV3200最大电流说是32A准备用好盈海王35A用2S5000毫安28C的跑大侠们看看有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