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加工淬火钢轴

楼主(2010-07-09):
需要一个小轴带法兰,在废品收购站找了个汽车传动轴不错,回来一试才想起它一定是淬火了,真硬,硬质合金刀勉强干,但太慢了,又没有条件退火,哪位给出个主意,我想把直径车小10mm。谁知道淬火或渗氮钢轴的硬度是多少?。

网友A:
土办法放火炉上烧到暗红,放一边空冷下来硬度就变软了。当然用氧切割加热也可以。直接加工的话用白钢条试试,注意加冷却液就是了。慢点。

网友B:
车床没用过,帮楼主顶。

网友C:
兄弟,我看我们这边修传动轴的河南人都是直接切割机切得啊,是大车的

网友D:
加个动力金刚石磨轮和切豆腐差不多

网友E:
YT813合金刀可以搞定!

网友E:
立方氮化硼复合刀片也可以!

网友F:
放火炉上烧到暗红,放一边空冷下来硬度就变软了。

网友G:
退火啊,
就是蘸火的逆过程.
可以让他变阮些,
搞完了再蘸回去,.

网友H:
726车刀 或者陶瓷刀都可以 也不贵

网友I:
没车过,帮顶了.

网友J:
车床刀塔上装一个角磨机

网友K:
没有好的车刀 楼上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 我用类似办法 把棒铣刀 磨成 T槽刀

网友L:
大型煤气罐焊接完成后,是缠上玻璃丝布浇煤油点燃退火的,不知道对汽车半轴行不行

网友M:
用火加热 慢慢保温回火的方法是最简单 也是最有效果的!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