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充电器的感受---随笔@@@

楼主(2010-07-09):
作为一个航模爱好者有一个好的充电器无疑非常重要,我玩航模有些年了,由于自己悟性浅薄走了不少弯路!买了不少“垃圾”充电器。呵呵自然耗米无数!最近忽然悟到一些“东西”看看这些对新人有没有帮助?

     选择充电器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用途,买来主要给那种类型的电池充电?其次目前市面有那几款?市场目前售价?最重要的一点该款充电器的安全性能能不能保证?以及后售后服务能否跟进等,搞清楚前面这些基本条件。再多看!在本栏目及GOOGLE上看用户对该块充电器的反应褒贬说法。其次再多问使用过的用户感受信息反馈,最后选择性价比最好,信誉最好的卖家处购买

      现在作为主要用于充LPO电池的朋友,对充电精度要求极高,所以最好购买新的充电器,二手充电器一般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后,电路尤其是取样电阻会发生变化,精度会有所影响,所以充出来的电池也就不够精确了。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充电器不光各方面参数都好还要考虑它“全天候”服务的功能,比如夏天来了它充电过程中散热的问题怎么样!现在很多充电器生产厂家都有忽略这个问题现象!散热不好啊!

    我个人购买时的感受就是首先看他是否有足够的散热对流空间,有无散温度自动控制风扇,有无足够的散热片等等。还有一个简单判断方法,呵呵那就是充电器散热器重量越重越好!呵呵哆嗦这么多不知道对新朋友有没有帮助!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教哈!谢谢!

楼主:
补充一点我现在使用UN-A6和B6两个充电器

网友:
我现在用b6和a6两个充电器

网友:
我也A6+B6~~~

网友:
我用的是A6  和 C6

网友:
我是UNA6加EOS 0720I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 B8
原来是飞A123电 所以买了这个。
现在想改用锂电。不知道还能继续使用B8否?

关心平衡能力及精度。

网友:
Maxpro X3五胞胎充电器怎么样啊?

楼主:
Maxpro X3五胞胎充电器  也是我关注的一款,该款没有华丽的外表却有朴实的心肠,简洁明了的操作是他最好的买点!遗憾对输入电源要求比较高点!精度一般!性价比较高

网友:
用来用去还是A6

网友:
引用 楼主:
Maxpro X3五胞胎充电器  也是我关注的一款,该款没有华丽的外表却有朴实的心肠,简洁明了的操作是他最好的买点!遗憾对输入电源要求比较高点!精度一般!性价比较高

X3要求输入电压在13.5v以上,普通12v的开关电源都可以进行微调操作
有一个小的白色电位器,用螺丝刀顺时针旋转,一般最高输出电压可以调到15v左右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如果到飞场临时用电瓶供电充电池又该怎么办呢?这可能就是他的设计缺 陷!

网友:
我看Maxpro X3五胞胎充电器+电源套装好像不错,但是电源线接头都是裸露的,害怕触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到飞场临时用电瓶供电充电池又该怎么办呢?这可能就是他的设计缺 陷!

外场接汽车电瓶,并把汽车发动起来,输出电压有13.8v左右,可以使用。

这不是设计缺 陷,X3内部没有升压电路,所以输入电压必须大于3S的总电压1v左右
为什么没有升压电路就是为了降低价格,提高性价比,现在大家手上的开关电源几乎
都可以使用,这其实是一个巧妙的设计,节省了成本,降低了价格。

网友:
A6+B6天下无敌啊!~~

网友A:
我的MAXPRO五胞胎套装在路上了,用过发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MAXPRO五胞胎套装在路上了,用过发评论

请注意所用电源的电压和功率是否合适
其他如果有疑问,联系maxpro人员,他们会给你满意答复。

网友:
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