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种电池能够作为航模动力电吗?

楼主(2010-07-09):
  • 标 称 电  压:3.7V
  • 放 电 电  流:10A
  • 充 电  电 流:2A(0.2C)
  • 内        阻:≤10mΩ
  • 最高充电电压:4.20V
  • 持续放电电流:20A
  • 最大放电电流:40A(4C)
  • 最低放电电压:2.75V
  • 0.5C 实测容量:11-12AH

准备用来改装玩具船,B2217,40A电调,这个电池虽然C数很小,但是由于本身容量大,放电电流也比较大了,请问这种电池可以作为动力电吗?

网友:
这么大块,应该很重吧

楼主:
重量无所谓了,玩具船,空间大,排水大。再说对速度要求不高~

网友:
可能电压低了

网友:
从使用时间和数据上来看这个只适合小电流长时间放电

但是从容量上来看……这个电池短路电流不会低的

网友:
电流小了,并联使用吧。

网友:
救援船的绝配!!!!

网友:
这个不是电动车用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