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 有劳指教

楼主(2010-07-09):
各位高手 ,我是个新会员 ,也是个新手 。请问一下2410
电机
中的“2410”是什么意思?8*6三叶桨中的“8*6"又是什么意思,我对这些命名一窍不通。还有劳各位指教指教!

网友A:
第一问不知道
8是直径,6是桨距,即转一圈前进6的长度
单位是英寸,1英寸=2,5cm

网友B:
2410说得是无刷电机的内径,24mm*10mm内径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线圈的砸数和直径,很多厂家用来标称外转子无刷电机的型号。这类型号的标称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比较杂。对于模友知道这些数字是电机的型号就可以了。从玩模型来说,主要是对无刷电机KV值有所了解。
8*6桨,就是说这个桨直径是8英寸。即8*2.54=20.32厘米。螺距则为6英寸。螺距则代表桨旋转一周前进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