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麻烦的问题 有经验的模友们传授传授

楼主(2010-07-09):
最近被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就是一打前进或者后退,机体就晃动的厉害,检查很久也找不到原因 请问各位 这是重心问题还是哪个部位的框量比较大 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检查一下舵机虚位

网友B:
什么机种?

网友C:
舵机发抖没有?

楼主:
舵机不抖 也没有什么虚位 是yt se v2

网友D:
悬停点的大桨的转速提高点,螺距降点试试。
感觉可能是电机转速不够。

网友E:
重点检查下副翼和日子框

网友F:
我与LZ同样的机种,只是航线向右飞时机机要抖,怀疑是旋翼头某个地方虚位了!请教高手解决啊?

网友G:
应该是螺距太高的关系

楼主:
不是螺距太高的关系 我开3d一样的会摆动 就想不通了 哪里出了问题了

网友G:
又只有看视频才知道了

网友H:
原帖由
lvyang
于 2010-7-9 23:31 发表
重点检查下副翼和日子框
包括其上的所有固定螺丝有无松动! 必要时换新主轴!。。。